[家电] 谁有自制DTMB地面波电视天线的经验?

楼主(2024-02-02):
想自制一个dtmb地面波电视天线,想做那个八木天线,但那个平衡转不平衡的线圈不好搞。 还有什么形式的好点?求经验求链接

网友:
木有啊,感觉没那么简单

网友:
拼刀刀十五二十就买到,别折腾了

网友:
我建议呢,别自制了,上网买一个好了。先买个10几块那种入坑先

网友:
成品9块9包邮

网友:
不用八木啊,论坛上有用电线弯成菱形的,找找看

网友:
直接一根铜丝都能当天线。
关键还是位置要好

网友:
70欧同轴电缆,拨开 13厘米左右长的芯线,就差不多可以当dtmb 天线了。 只要位置够好,完全没问题

dtmb 地面波大约是 500Mhz 左右的频率, 波长大约 0.6米。 按1/4波长计算,大约就是 13厘米左右

网友:
自己做的话,双菱形或四菱形的最方便,找根电线弯角即可。
八木自己做比较麻烦

网友:
自己做过双菱的,没信号,后来买了成品。

网友:
8木天线,自己用铁丝弯一个就行了  铁丝估计要花5块钱。8木天线,自己用铁丝弯一个就行了  铁丝估计要花5块钱。

网友:
搜   棱形  那个就行,,,,这主要是得直射,被阻挡的地方很难。看几年新闻联播了。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菱形天线

网友:
信号强的话  有线扔外面都有信号,

网友:
菱形天线就行

比八木的简单

网友:
我做过,查看我的贴啦

DTMB地面数字信号,广州火车南站附近实际测试|创意DIY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29120

网友:
信号强不用管平衡,直接接,亲测40公里完美接收,

网友:
买了一个金属棒式的,距离近效果也挺好

网友:
劝你别做了,直接买成品算了,或者在成品的基础上改造一下也行,自己折腾的不好看不说还影响家人看电视。

网友:
关注中    做好了@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