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给朗逸车顶灯换个开关

楼主(2024-02-02):
原车不知道啥时候坏了 快半年了
年底了得空来某宝五元包邮撸一个
有工具别开等 从里面对应位置安装好
花小钱办大事~完美修复

网友:
LED阿!原车灯咋样?

网友:
换个原位替换的多好

网友A:
这种的断电还会微亮,不过电流很小,几十uA吧,我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断电还会微亮,不过电流很小,几十uA吧,我测过

是的 LED通病 估计哪里有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LED通病 估计哪里有漏电

原车设计是用卤素灯的,断电之后电压降到很低,不是到0V,卤素灯不亮而已,换了LED只要很小的电流就能亮

网友B:
这个灯那么多灯珠,会不会电流好大亮度好高啊

网友C:
这个灯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那么多灯珠,会不会电流好大亮度好高啊

从来没用这个灯,手机灯比这个好。从来没用这个灯,手机灯比这个好。从来没用这个灯,手机灯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是不是有点大了

还可以 比钨丝灯量很多

网友:
看成了逃逸眼镜要换了

网友:
虽然很亮,但感觉不舒服

网友D:
现在的车内灯,多一半都是LED的,长时间使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车内灯,多一半都是LED的,长时间使用容易坏

我这个用八年了 我的车日行灯也有八年了 都没坏

网友:
用3m双面胶粘贴一下吧。看着歪了不好看。

网友:
在里面增加个柔光膜会灯光柔和很多,就会好多了

网友:
太亮太刺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