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手机用的UV固化灯

楼主(2024-02-02):
正面就一个开关和两个时间字符,连商标都没

背面30个灯珠。自带支架

结构相当的简单,就左右有个卡口,其他都是套筒固定
电池14500,不知道容量,个人估计也就100~200ma

灯板正面,所有灯珠都是并联的

厚度0.8的铝基板,有点单薄

充电芯片是LTH7R,这东西最大输出电流500ma。只能用来充电用,灯板肯定是点亮不了的

灯板控制部分

主控丝印0550D,不知道是啥,查不到资料

mos丝印3400,不知道是那个厂商的,最大输出电流应该是在4~5A左右

PS:锂电在4V的时灯板点亮电流是1.5A+,实际功耗就6W,分摊到每个灯珠也就0.2W一个。和店家宣传的48W差距也太大了。。。。

网友:
UV固化灯本来使用的时间就不长吧,我买了几块钱的灯板,用手电筒改造的,把原来的灯珠换掉,铅酸电池改18650,改完吃灰中

网友A:
反正就是发紫外光,本身也没什么

网友:
加强散热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就是发紫外光,本身也没什么

这种紫外光灯珠,是只发紫光,还是特殊的紫外光,

网友:
街头搞手机贴膜的工具,主要针对曲面屏

网友:
改了有啥用呢?

网友:
看这个外壳相当漂亮呢

网友:
里面看着不复 杂

网友:
是不是那个光敏绝缘漆一定要薄,厚了就不能干?薄的就好?还是紫外光强度不够

网友:
用伸缩手电筒改了一个5W的,用来给电路板固化绿油。

网友:
这东东,对人体不友好,少点亮为好

网友:
虚标已成风了。试想一下48w这电池抗得住吗

网友:
下次标个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紫外光灯珠,是只发紫光,还是特殊的紫外光,

家里小朋友买了一个,到手不能用,退款不退货了。下午拆开看,是输入端串联的一个4007引脚脱焊,焊好就亮了,不过是肉眼可见的光,其中含有多少紫外线就不知道了。

网友:
黏屏幕用的紫外线灯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看这个外壳漂亮呢

网友:
就是紫光灯珠

网友:
这种灯珠有单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