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自己的一个耳机,找不到电池,用其它的电池养着。

楼主(2024-02-02):
修自己的一个耳机,找不到相应电池,怕耳机里的配对信息掉了。用其它的电池养着。

网友:
配对信息不能重新配吗?

网友:
电池电量低了耳机里的配对信息掉丢了,在重新配对,你这样怎么用呢?

网友:
我今天整理出来好几十个耳机尸体,

网友:
这电池某宝要十块钱一个

楼主:
宝上的电池不是不能用,是装上去之后,没多久就充不上电了。到时又要大力出奇迹,这小小的塑料壳,真心伤不起。等电池吧。。。

楼主:
目前基本上不用。等买到合适的电池装起来,再用。

网友:
不知道与品牌有没有关系,配对等信息就算电池没了,也不会掉的,改过的名称都不带掉

网友:
某宝的耳机电池很多呀,换一个花不了几个钱,配对信息丢了重新再配就是了。

网友:
耳机应该可以重新配对的,不用外挂电池这么麻烦吧。

网友:
电池太大呀!

网友:
自己动手修好总比拿给别人修放心。

网友:
某宝上新买的电池还没有旧电池耐用,拆机的电池不错。

网友:
配对信息不需要电池始终供电,一般都是记忆在存储芯片里的。

网友:
我的好幾對藍牙耳機,藍牙接收模塊,藍牙電腦適配器都不需要密碼就能配置上,只要找到藍牙耳機型號匹配就可以了,除了舊的摩托和索尼愛立信外!(已經淘汰很久了),但是無非原廠設定密碼就是“0000”“1234”“8888”之類的,根本就不需要再重新輸入密碼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