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除了排插指示灯,还有哪些是待机功耗比较大的?

楼主(2024-02-02):
最近突然流行改指示灯,但是其实你们忽略了一点,很多电器的待机功耗要比排插上的指示灯大的多,比如台式机的电源,比如电视机,有的ATX电源待机功耗就好几瓦,大家说说还有哪些待机功耗比较大的呢?你们的电脑或电视关机的时候会拔掉插头或者断掉排插的电吗?

网友:
老式充电器,各种电器待机状态。

网友:
测一下电视电脑洗衣机....

网友:
三无产品,不会按照国标的待机功率。

网友:
请有功率计有空闲有热心的坛友把家里各种电器的待机功率都测一下,然后大家集思广益看如何减少待机功率。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人测过广电的机顶盒,使用和待机功耗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十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人测过广电的机顶盒,使用和待机功耗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十几瓦。 ...

对,很多电视盒子是假待机

网友:
之前偶然发现一个电源适配器待机功率较高

网友:
一般都不拨,除非长时间不用。新版本的开关电源待机都很低的。

网友:
我一般都习惯最后关插排电源开关。

网友:
安卓电视盒子待机功率老大

网友:
这功率计当时很火,属于第一代插座功率计。里面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
家里一楼电视一直在待机状态

网友:
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

网友:
记得以前都是拉总闸,绝对超越电器待机

网友:
以前有说法,就是老式的电视机,显像管的,有的电视,遥控关机后功率比开机还大

网友:
电磁炉和空调?

网友:
每个电器的待机功率没有测量,但本人家里在总闸那里安装了计量设备可实时显示电压及(有功)电流,各电器待机期间(比如电冰箱压缩机没有运行、热水器没有自动加水等等)总电流约0.4A。但有些电器的确是24小时工作的,比如路由器、AP、监控摄像头及各种智能设备(如智能开关、智能窗帘等),所以单独计量某个设备待机耗电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倒是养成良好习惯很有必要,比如将不用的手机充电器随手拨掉、电视机不用时随手关掉机械硬开关等,这不仅是降低能耗,主要是减少了事故发生及延长了设备寿命、消除了潜在风险这就比什么都强。

网友:
路由器,Wifi,冰箱都是常年开机状态。

网友:
空调,智能电视,洗衣机,电热水器,智能厨具等待机功率比充电头的0.1W 大很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