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源适配器按摩器专用 GX 122000A 芯片STGL 19T11 LY2035

楼主(2024-02-02):
亲戚拿来一个充电器,没有输出。

插电后测试,整流桥后的电容C1有300V+,但C2、C3都无电压。
断电后测试,蜂鸣档,芯片LY2035的1、2、3、4脚均连通,应该是烧坏了。
百度搜索这个芯片,没资料。
淘宝搜索这个芯片,没卖的。
只有在这里求教了。

网友:
跑下芯片周边电路图,或许很容易就可以改其他芯片的,不过这质量不值得修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和我前两天装的监控电源一样。

网友:
dk112试一下。

网友:
12V电源不是多得很么?

网友:
可能已不生产了,跑下芯片周边电路图,很容易就可以用其他芯片代用

网友:
画出电路,找外围元件一样的,多半可以如此,如果是少半,扔

网友:
垃圾做工,直接买一个品牌机原装的就行

网友A:
上面有坛友提到的DK112的引脚功能就差不多类似,不过功率只有12W,也就是最大只能达到1A,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坛友提到的DK112的引脚功能就差不多类似,不过功率只有12W,也就是最大只能达到1A,如果有兴趣可以研 ...

DK124是24W的芯片,引脚功能与DK112相同,楼主可以研究用DK124代换,需要改动的地方应该非常少

网友:
dk124买过好几个

网友:
pin2pin viper12 viper22

网友:
看电路板芯片引脚连线和9楼10楼的图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电源坏的最多的就是主控和二极管,刚好有配件修一修也算值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这个不值得修

网友:
看外围电路代换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坛友提到的DK112的引脚功能就差不多类似,不过功率只有12W,也就是最大只能达到1A,如果有兴趣可以研 ...

R6,R7换成10K可调就能直接改成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坛友提到的DK112的引脚功能就差不多类似,不过功率只有12W,也就是最大只能达到1A,如果有兴趣可以研 ...

看应用电路图,与DK112几乎完全相同!

网友:
找外围电路相似的,5678接300伏的电源芯片改就行。

网友:
看10楼的DK124可以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