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新年将到,再烧一烧;带遥控按键及显示的达菲数播制作

楼主(2024-02-02):
本人理想的数播或无损播放器的想法是有实体键及LCD显示,且显示界面有一张唱片的封面图、播放进度条及一些常见的参数等,几年前已开始打算搞了,当时是看到有人用STM32F407搞起来,但由于部分东西不适合自己,所以也打算用单片机来搞,买了不少的单片机实验板做实验,但能力及精力有限,没有搞出来。所以转为用树莓派或电脑小主机制作数播,前些时间用树莓派制作了台数播解码一体机,它没有播出界面显示,需用手机或电脑控制,且使用中会出现播出列表无故丢失,没找到原因,不方便,特别是电脑小白使用更难。

前些时间,无意中看到有人卖达菲数播的视频,有显示且有实体键及遥控,显示界面还可以,所以就找台小主机测试它,发现它可以设置显示输出,且可接计算机键盘控制,控制灵活,且有开机启动后自动播放前次关机时播的音乐,上手比较容易,并制作一片测试键盘,是采用STC32G12K128,程序是用它的范例里的40-USB键盘设备通过P0口矩阵按键模拟小键盘功能的内容改成适合达菲数播使用,用小主机加外接电脑显示器试用一些时间后,就买回4.3寸的HDMI输入的液晶显示器(买个4寸的显示器,但它只能竖屏显示,所以只能用4.3寸,4寸更合适。)。

使用一些时间,就想把它做成成品,由于原来已做过台数播解码一体机,且不想太花钱,所以这次设计打算以数字输出为主,模拟输出为辅(ES9023解码),接上原来那台负责DAC解码。由于手头上有小主机等,买个机箱,买个4.3寸显示器,USB界面拆旧机,所花费不多。以下为制作过程图片。

以下为买回来的机箱,买空白机箱加工的,效果不错。尺寸为220*80*300,是配合原家里在用的KT88单端功放

由于面板太厚,以前买回来的铝按键不够高,所以用钻扩孔,电源开关孔也画小了,所以需也扩孔。

1月份的PCB板免费额已用,所以这次上淘宝找了家6元制板的商家,制作了2套板。一块界面声卡,另一块是键盘。

键盘板是采用双层结构,用工具割开。

以下为制作的图片

用有机玻璃制作小主机的风道。

网卡接口灯是用光电二极管检测小主机网卡接口那两个灯,通过单片机AD采集后,由单片机控制的。

以下为工作状态时的OLED显示,OLED主要作用是设置,设置完成后拆除的。

共有21项设置,分别是20个红外遥控值学习,红外协议是采用NEC协议,及上电自启,不用小主机的BOSS设置上电自启,用单片机上电后,继电器合一下,进行小主机上电操作。

以下是台机的遥控,是NEC协议的,长按键盘板教里面的K8开关,分别学习对应键的代码。

完成,成品及内部图片。内部放了个存音乐的1T移动盘,但是不能通过网络访问,还找住设置中,如不能访问,可能日后改为外接。

终于完成这台机制作,一边制作一边用,效果还满意。暂时放在办公室与前些时间制作的EL34单端唱一段时间后,再拿给朋友试,再拿回家。这段时间先整理一下我的歌曲先,由于本人的歌没封面图片的,且部份文字编码不对,显示出现乱码,所以需用Mp3tag软件处理一下,现暂时播住常听的歌先,过年放假就对歌曲进行挂封面等处理。

楼主:
以下为Daphile达菲系统的安装方法:

以下为Daphile达菲系统的安装方法,比较简单,去官网下载固件,由于我下载的官网的固件安装出错,不知是什么原因,所以我的是上网找带汉化的,是在音响论坛找到的,当时没保留网址,没法提供连接。用UltraISO写入U盘,然后用U盘启动电脑,按F1就进入安装状态。

选择默认的英文,按下回车键,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是否连接WIFI,是否设置固定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等,照实际情况填写就行,也可以跳过,等安装完成后再设置。

硬盘需没数据,如有数据,用PE系统把硬盘清空,才能安装入硬盘。然后选择第一项,进入系统,如接网线后显示界面IP,用电脑访问这个IP。

以上三张安装图是网上找的,第三张图应选择第一项。

进入系统设置,本版是有汉化的,但汉化的内容不完全对应,所以在这还是用英文来说明比较好。以下是选择安装硬盘,由于已安装好的,所以硬盘是灰色不能选择,选择后,会有安装按键,安装完成后,重启就行了。

然后在设置中把剪头那两项选择上,就有界面显示了。

接入USB界面声卡,系统直接认出来,不用设置就行,由于小主机有HDMI输出,所以声卡需选择USB声卡就行了。播放界面也要设置为USB声卡播放。

然后就到键盘设置。

点Action,选择功能,然后点Capture,按一下对应的键盘,就会显示当前按下的键值。然后按Add new加入对应的键值,在列表中有显示,选择对应的键值,选择RemouveSelected可以删除对应的键值。上图是本人设置键值,只用使用常用键。

小主机的选择配置越高越好,反应快。我的小主机是J3160 内存4G,msata128G硬盘,感觉还行,进入设置慢些。

以下为本机遥控键盘部份,是用STC32的案例改的。在它的案例上增加遥控,为了通用,保留原案例的4*4键,增加7个Io键。继电器是用于上电自动启动电脑,没用小主机的BOSS设置,直接用单片机接电时按一下电脑开关,且作为遥控关机用。制作完成后,先把它接入电脑,打开个空白txt文件,按一下按键及遥控,是否输出的键码一一对应,就是26个英文字母。再就安装上机就行了。电路图红外接收头的供电接错误了,应接CPU的供电,不是接在显示器的供电,会导至遥控关机后不能再开机。

键盘使用时设置时需接0.96寸OLED,长按住K8,就进入遥控设置,共20项,闪动那项设置学习项,按一下红外遥控器对应的键学习就行,只支持NEC格式的红外编码。最后项是上电自启,看需要设置,按面板向上向下选择设置项目,上电自启项时,左右键选择参数,再长按K8保存就行了。对于4*4键盘对应的键值是abcd efgh ijkl uvwx,对于红外遥控键值是  abcd efgh ijkl mnop qrst,由于后来把第18个r改为开关机控制,所以没键值输出,改为继电器合一下。6个IO键的短按键值 abcd ef  长按为gh ijkl,键功能与面板的文字一样,第一个功能为短按,第二个功能为长按(如键2,短按为播放,长按为回车)。键值可在键值表修改。网卡指示灯是用光电二极管检测来控制的。其它说不到的地方看程序注释。

以下为电路图及程序。由于电路图及PCB是用立创EDA标准版画的,导出Altium Designer文件格式,可能导不全。程序编写完成只使用一小段时间,可能有BUG,仅供参考。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就是感觉不规整

网友:
看着真漂亮。楼主厉害了!

网友:
前面板是用铝块制作的!!!

网友:
diy的不错,创意可以,无损歌曲较少,平时常用唱片听

网友:
我的感觉是容量越大越懒的听,一首还没听完,马上切到下一首。

网友:
不错外壳挺漂亮是不是应该加个风扇

网友:
,但看外壳都以为是厂货

网友:
相当专业的技术,慢慢消化。

网友:
这个一套的吗?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制作,只有羡慕的份了

网友:
厉害!达菲数播能实现手机控制播放吗?就是手机和播放器通讯,app显示目前正在播放的音乐以及自定义播放列表。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DIY这东西成本不低,费功夫不少,重在自己喜欢。

网友:
小主板挺精致的哦

网友:
这手艺堪称完美,超厚铝面,凸显高贵

网友:
控制灵活,且有开机启动后自动播放前次关机时播的音乐,上手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