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微笑鲨617B 手电拆解,里面居然是14500

楼主(2024-02-02):
一直想要个照路工具,按坛友建议搜索地摊灯,但无法做到坛友的价格,反而微笑鲨617可以抵红包后0.98元,下单到手
型号617B,似乎有所不同

尾部就有一个充电口

按照坛友@拆机专家123 的建议拆开,里面居然是14500!!

芯片有谁知道吗?坛友@8139 来看看,还能改单档吗?

617B应该是617A的缩水版了

网友:
这是照明的手电?恕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没看到灯珠

网友A:
你测一下BBMai的1/2/3脚是不是都是直通接地的,如果是,得换IC才能实现单档。

网友:
看起来很简陋。

网友:
有个头灯也是微笑鲨的。

网友:
哈哈,手电筒比一下能否放得下18650再买

网友:
缩水严重,以前坛里拆的还不错

网友:
这个差在哪里?电池池容量太小么?

网友:
看电筒的外直径也和18650的直径差不多,不可能使用18650的锂电池

网友:
这个肯定比你那个值,
同款外形,usb充电的,款淘工厂的12块,随便搞个红包就是10块以下,找不到用淘宝图片搜索.
可以用18650和21700.
完全没散热的塑料玩具和正经的金属手电是不能比的.

网友:
看起来很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BBMai的1/2/3脚是不是都是直通接地的,如果是,得换IC才能实现单档。 ...

谢谢回复,测试了,1,2脚直接悬空了
模式是高低闪,按3秒出来sos。
改单档的话,8254可以直接换上去吗?

网友:
楼主这意思是惊喜还是说不值?没看懂。
个人愚见,如果只是撸了拆,随便买。
如果买了随身用,要买个好点的,这种摔一下就碎了。

网友:
芯片程序固定的,闪光模式没啥用,只能换成物理开关改单档。电池仓设计复杂,有倒刺防脱。

网友:
换个全铝的吧,这个微笑啥不咋地。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是缩水版的,阉割了充电宝功能和18650,按道理说这个这么简单,应该可以该单档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下面发的8254的图,你对比一下,即便创造脚位你也可以改单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缩水版的,阉割了充电宝功能和18650,按道理说这个这么简单,应该可以该单档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下 ...

感谢坛友,再测试下,但希望不大,因为1和3脚是悬空的,模式是高低闪,按3秒出来sos。 类似8253

网友:
0.98¥要啥自行车

肯定缩水啊

网友:
可以把14500电池旁边的塑料挡片掰掉,正好能装进一枚18650。我的617B就是这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