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mikrotik RB760igs 路由器

楼主(2024-02-02):
mikrotik RB760igs 路由器,突然坏掉了,维修过程分享。

路由器除了没有无线 功能还是蛮强大的
故障现象是通电源指示灯亮,但不能启动。

排查出来, 内存供电 LDO 芯片AAC 损坏,5V 供电 直接 输出至内存,内存被烧掉

原主板的电源芯片型号找不到,用相同功能的LDO降压芯片代换 改线路,把引脚翻面,字朝下方

代换的LDO芯片,只要功能相同,基它型号 也可以用。电流250-500MA,用电流太小可能带不动

开始更换了内存,开机跑了几分钟就当机,怀疑MT7621AT 也坏了,也换掉了。。。。。

更换下的主控芯片,双核4线程联发科MT7621AT,主频880Mhz

测试路由功能恢复正常稳定,维修结束,允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要是拍的详细一点说不定,,会修电路还吃的开

网友B:
这玩意卖的是软件,说话排查过程咋不说说?

网友C:
我收了一个电犀牛2.5G的ARM软路由的一个DC-DC的五脚IC短路了,找了全网都买不到,IC上面的字都是字母的,哪位大神可以帮忙查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卖的是软件,说话排查过程咋不说说?

內存供电芯片坏了,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啊,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拍的详细一点说不定,,会修电路还吃的开

我不是专业搞维修赚钱的,自用的路由坏了自己修一下,配件成本20来块钱。

网友:
厉害了,不但找到损坏的芯片,还换了内存和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收了一个电犀牛2.5G的ARM软路由的一个DC-DC的五脚IC短路了,找了全网都买不到,IC上面的字都是字 ...

最简单的方式是,买个小的电源模块来 代替原主板的供电,或alldatasheet 或丝印反查网,上面搜一下看看

网友:
这手艺,手机也能够自已修了

网友:
这路由器不错,就是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收了一个电犀牛2.5G的ARM软路由的一个DC-DC的五脚IC短路了,找了全网都买不到,IC上面的字都是字 ...

应降压模块代换,淘宝很便宜2元多

网友E:
路由要无线功能有啥意义,那是。AP做的垃圾事让AP自己去做 。就前一段捡垃圾e8820s,查出来cpu挂,mt7621AT拆机6块8那家买的是坏的,全新要22,我垃圾是16收的,换全新没任何意思,以后遇到什么板子拆一个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由要无线功能有啥意义,那是。AP做的垃圾事让AP自己去做 。就前一段捡垃圾e8820s,查出来cpu挂,mt7621AT ...

拆机剪板 好坏全靠运气,坏的居多

网友:
好小巧的路由器

网友:
让我检查两眼抹黑,坏了都是直接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降压模块代换,淘宝很便宜2元多

引脚定义不知道的情况下不敢乱测试,主要是参数不知道

网友:
现在有线路由器不多见,围观一下

网友:
还好是电源坏了相对好修点

网友:
板子都变色了,你不加强一下散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