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我也来拆一个腕式电子血压计。

楼主(2024-02-02):
一个老人用的血压计,压力不够,一直搁着。前两天看到坛子有拆的,翻出来拆了。

两个螺丝。

面板拆掉。

主板拆掉,处理器在显示屏下面。

主板下面,红圈泄压阀,黄圈泵,绿电机,蓝电容压力传感器。

还有一块小板。

电机直接供电,出风口风小。

再拆泵体。

皮碗是不是破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东西到底准不准,用过几个都和水银的差很多,很多。

网友:
看照片像是皮碗破了,漏气了。

网友:
我也有个,和这个差不多,精度也可以,就是电池不好,半年就电量不行了,量一下就没电了

网友:
皮碗破了肯定压力打不起来,换个气泵试试看。。。。。。

网友:
太精密!没看明白。

网友:
不知道这种皮碗有没有配件卖

网友:
电子血压计精度取决于传感器,理论上应该是不错的,和水银血压计误差大更多的原因是测量血压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

网友:
直接到马宝找气泵换。

网友:
测试血压这个还是要买欧姆龙的产品使用才放心。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是充气腕带漏气,无法使用也没有相同的腕带更换

楼主:
皮碗没找着,找到这个。

网友:
腕式的不太准。

网友:
水银的靠谱

网友:
水银的比较可信。电子的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
7号电池有点费。

网友:
这个家用只能用电子的,说水银准的可能都是医生吧。
买个欧姆龙的,比水银准。

网友:
电子血压计只有臂式欧姆龙的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东西到底准不准,用过几个都和水银的差很多,很多。

腕式的特点就是随手与心脏位置差异而变化,举高降低,捶低升高,肘部弯曲程度也影响数值伸展降低,弯折升高。

而上臂式由于气袋压缩,弯折是很难受的,而且管道的原因,也不太可能随意的举高或捶低手。。

血压姿势很重要就是了。

网友:
医院里放着的都不准的, 就是水银的也跟听的人操作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