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闪烁,换电源板、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拆掉一半还是不行

楼主(2024-02-02):
我的电视机tcl型号是l55f3800A
电视机是55寸的。卖了有些年头了。
电视机的故障现象是开机后过了十几秒钟,背光灯不停的会闪烁。显示是正常的。
以为是电源板有问题,换了一个电源板,型号是shg5804a-101h。于是网上买了一个电源板。25块钱包邮,三天后到货了,换上去发现还是不行,故障现象依旧。
然后查询网上的一些检修方案,说是拔掉一边显示的排线,如果说正常的,就说明另外一边排线电源短路,排线的电源针脚用胶布包起来就可以了。发现拔掉一边显示排线还是不行。一边是白屏,另外一边是图像,并且都会闪烁。

维修线路检修进入困境

这个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背光、背光电源有问题?保护了?

楼主:
这个怎么修啊?没有图纸,一脸茫然

网友:
差不多该换了,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你动排线干啥,电源板也换了,那就是驱动板

网友:
卖了有些年头了

网友:
背光灯灯珠不良

网友:
屏的问题了,要么撕耳朵,要么找到FPC上的坏元件

网友:
背光灯不停的会闪烁。显示是正常的。?怎么还找屏的毛病,电源换了,就灯坏了呗,还有最后一张图片是拔掉排线才出现的?

网友:
卖了有些年头了?

网友:
就是背光的问题,你这个庸医

网友:
灯条有坏颗粒了吧

网友:
换背光灯条

网友:
看看电源板电容有无鼓包,还有排线清理下,还不行就弄灯管

网友A:
背光闪烁,显示正常,一般人都会怀疑是背光模组相关线路故障吧,怎么会怀疑到电源板的呢?
是哪位校长给你发的幼儿园毕业证,这成绩可不合格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闪烁,显示正常,一般人都会怀疑是背光模组相关线路故障吧,怎么会怀疑到电源板的呢?
是哪位校长给你 ...

确实是坏了一颗,但是只坏了一颗的话,怎么所有的都会影响到呢?这样设计不合理呀。

网友:
可以啊,我就不敢更换背灯条……

网友:
牛 啊 简单工具就把这么大液晶拿下来了,装回去清理残胶也是个麻烦事, 可以用530配合无尘布一擦就掉,

网友:
楼主都把屏幕拆开了,索性就吧背光灯条都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