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TS457内阻仪也组装完成了!

楼主(2024-02-02):
直接上图,买的防水盒,内置一个18650电池架,不设充电口和开关,反正很久才需要换一次电池,测试接口用的USB-A母座,电池架和开尔文夹测试结果几乎一致,电压跟17B比误差在0.02V以内,可以愉快的测试各种电池了!

网友:
东西不错,很好

楼主:
放两张测试图,刮码的亿纬25P,感觉测试数据误差不大。

网友A:
有详细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详细资料吗?

搜TS457,防水盒尺寸100*68*50.

网友:
好饭不怕晚,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恭喜楼主大功告成,安装得比较漂亮。
就是缺少盒子内部的布局图片,希望发出来让大家观赏。表头摆在盒子的中间确实要美观一些,防水盒子是多大尺寸的?表头放在盒子中间还能安装下18650电池架?
还有楼主那个电池测试架看着也很不错,难道也是自己DIY的么?

网友:
TS457有活动吗?

网友B:
测试架是什么型号?求关键字

网友:
不错,测试架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架是什么型号?求关键字

PDD,电池测试架,12块左右。

网友:
组装的不错,有参考价值

网友:
刚才在隔壁论坛看到楼主的帖子,标签略有不同

网友C:
这种夹子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详细资料吗?

谢谢,我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夹子质量很差

这夹子质量还不赖的,毕竟价格在那。

网友D:
太专业了 对技术流就是羡慕的不要不要的

整体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专业了 对技术流就是羡慕的不要不要的

整体成本多少?

全部加起来成本53块钱。

网友E:
顶上插根天线感觉有些突兀,如果能够放在侧面或后面引出可能要好看些

网友:
你这个电压比较准的
我那个实测,电压偏差至少10个字
然后更气人的来了,我用10v基准校准了它,10v准了,4v差10个字左右,测量20v电池,误差更大了
仔细找了说明书,没用,它就是硬件问题
除非换原件,否则电压不可能准的了

于是我只能凑合用了,反正电压看个差不多就行,有几个字误差也不耽误它测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上插根天线感觉有些突兀,如果能够放在侧面或后面引出可能要好看些

是的,我准备年后重新买个防水盒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