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哈喇共享单车锁

楼主(2024-02-02):
上次河边捡的,看了看空心梅花螺丝,这次专门拿来了空心梅花批头,谁知有四个螺丝是拧好了之后又砸锚了的,卸不开,最后用板锯锯开的,
GPS
电池
电机带两个磁柱

网友:
看外表挺简单,内部还是比较复杂的,防水性能比较强

网友A:
早几年前很多人撬这玩意,我捡过差不多有20多个,拆出来有三节18650,早期是三星2600mah,后面换成国产2500mah的了,现在哈罗的锁换位置了,外观看不出锁的位置,估计是为了防撬

网友:
一次性电池还是可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几年前很多人撬这玩意,我捡过差不多有20多个,拆出来有三节18650,早期是三星2600mah,后面换成国产2500 ...

一次性电池还是可充电电池。
这些东西没电了就报废了,还需要可充电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几年前很多人撬这玩意,我捡过差不多有20多个,拆出来有三节18650,早期是三星2600mah,后面换成国产2500 ...

现在共享车是这种锁的电动版。

图上这个是机械版的,灰色盖子这个凸起是一个机械凸钉锁,钥匙打开凸钉弹起或凸轮转动将凸钉收起。

电动版的是电子步进凸钉,靠车筐内的主机控制,靠步进电机完成解锁闭锁。。正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几年前很多人撬这玩意,我捡过差不多有20多个,拆出来有三节18650,早期是三星2600mah,后面换成国产2500 ...

居然是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共享车是这种锁的电动版。

图上这个是机械版的,灰色盖子这个凸起是一个机械凸钉锁,钥匙打开凸 ...

这种锁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
做工不错,防水是关键

网友:
又涨姿势了

楼主:
正缺个弹簧呢,在里面还拆出个长弹簧

网友:
我拆过一次只为取电池,小城里的够共享单车被处理拆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

网友:
哈喇共享单车锁

网友:
哈喇共享单车锁,第一次见到内部结构

网友:
现在单车不是这种锁了

网友:
这玩意挺复杂,GPS定位需要物流卡吧

网友:
这个有GPS 定位呢

网友:
有GPS 定位 不知道 会不会找你  我在路边看到都不敢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电池还是可充电电池。
这些东西没电了就报废了,还需要可充电电池? ...

以前ofo就是一次性亚硫电池,19000mah的,摩拜和哈罗都是可充锂电,摩拜是两片聚合物并联,哈罗就是3节18650并联。
ofo没太阳能板,摩拜和哈罗都带太阳能板,所以肯定是可充电池。

网友:
干了我当年不敢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