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了个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4-02-02):
用TS457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组了个内阻测试仪,买了测试插头,开尔文夹,XH2.54插头,还做了个USB供电的线,拼多多买的电池说是内阻小于15,测出来还真小于15测了十几节电池内阻都是14.几,没有小于10的

网友:
这个组得漂亮

网友:
小架子真的不错啊,原来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合适?

楼主:
我爸不懂,拆了个好好的意大利Acpro音响,我看到这个座子挺好的就留下来了,这用上了

网友:
有点工业机械的感觉

网友:
看这个架子尺寸,21700应该也可以测。

网友:
准备搞一个玩玩

楼主:
座子太浅,测大电池勉强能测

网友:
我是用红包买的防水壳装的。把手里的锂电池都测了下,除了论坛换的2600ma三洋电池和康康家买的索尼VTC4、VTC5内阻正常剩下的都超过90毫欧了。

网友A:
请问显示屏翻转要怎么操作,看设置里面没得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显示屏翻转要怎么操作,看设置里面没得选项

长按向上键

网友A:
收到,谢谢你,没得说明书蒙了一阵,也没成功,你那里有说明书吗,好奇校准内阻和电压怎么操作,没得条件校准只是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到,谢谢你,没得说明书蒙了一阵,也没成功,你那里有说明书吗,好奇校准内阻和电压怎么操作,没得条件 ...

后面不是有二维码说明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显示屏翻转要怎么操作,看设置里面没得选项

按上键3秒

网友:
做的漂亮,加键盘感觉是个微型电脑和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不是有二维码说明书吗?

果然,竟然没有注意,收到货就开始大干,可能看坛友们做的多了。

网友:
也跟风买了还在路上

网友:
组的真漂亮,后悔买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