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首帅臭氧洗菜机

楼主(2024-02-02):
这个洗菜机不工作了,拆开看看,内部很简单,一个定时器,一个“气泵”,一个高压臭氧发生器。为啥气泵要打“”呢,因为这居然是个电磁铁气泵。第一次,见到这种应用

故障是“气泵”皮碗被水锈粘住了

网友A:
这玩意是智商税么?

网友:
里面不忍直视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与你的不一样。

网友:
我家的是一个长方形盒子,伸出一条皮管,再放进装水的塑料桶里。最后盖上盖子,这个臭氧机质量真不错。用了快20年了,现在还能工作。

网友:
橡胶碗气泵结构,和鱼缸用的差不多。母亲被讲座忽悠买臭氧机,像小书包长方形,需要把管子和气泡头伸到洗菜盆,实际作用不大,气味多了对身体不好。

网友:
臭氧杀菌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泡脚机有这臭氧, 改天泡菜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智商税么?

不是IQ税,其基础原理是利用臭氧的强氧化力降解农药残留(因为多数农药是有机化合物)。

  但是使用时要注意通风,我自己买核心配件¥18块钱加一个24V电源DIY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智商税么?

不是IQ税,其基础原理是利用臭氧的强氧化力降解农药残留(因为多数农药是有机化合物)。
  但是平时使用时要注意通风(最好在户外使用,农村那种大厨房房子外边用最好),我自家用的自己在淘宝买核心配件¥18块钱加一个24V电源DIY了一个。广东工厂出口的外单货,出厂就是一个总成,找一个充电宝的外包装盒当外壳,加一个带发泡石的软胶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直流12-24V臭氧发生器隔膜气泵水处理水果蔬菜消毒鱼缸净化消毒器已售 400+
¥18.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31qdioic49f&id=704554128200&spm=a1z09.2.0.0.5fad2e8dtKyRI7

网友:
这种震动气泵很常见呀,鱼缸气泵基本都是这种,关键是成本低。

网友:
这个气泵和鱼缸氧泵一样

网友:
心理安慰'作用

网友:
早期850热风枪也类似这种气泵,拆了里面也是一个电磁铁加橡胶气泵~

网友:
这个洗菜机的气泵和鱼缸中的氧泵一样的。

网友(2025-07-11):
作用不大吧?臭氧量少了没作用,量多了人受不了。

网友:
话说这机子能不能代替医院的臭氧治疗仪。就是产生臭氧的水总来洗腿部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