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九牧智能马桶

楼主(2024-02-02):
2年前安的九牧智能马桶,前几天频繁跳闸(漏保),拆解后发现是一个电磁阀生锈严重,断开电磁阀就正常,估计是漏水引起的,联系售后免费换了一个正常工作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修理后喷洗系统工作,喷头伸出有很大的滋啦啦噪音,当时我儿子醒了,要去哄孩子就让售后走了。等晚上孩子睡了,我又拆开看看是怎么回事。

马桶盖上有一根水管,一个信号线,一个电源线

马桶盖上的水管接口

电源线,信号线

拆下马桶盖

给齿轮机构涂上润滑油,工作时再也没有滋啦啦的噪音了。按理说,这种塑料件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声音吧,家里的打印机用了多少年也有这种声音。九牧这质量也真的没法说,里面好混乱,对了,九牧派来的售后是代工厂的售后

楼主:
售后说,这个电磁阀很难见到坏的。。。。。

网友:
电线真够多的。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修复

网友A:
这种智能马桶防水做不好,就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
越是复杂越是问题多

网友:
感觉布局好凌乱

网友:
只知道这个东西能洗屁股,没想到还有电屁股的风险。

网友:
防水做不好

网友:
洗屁股的机器十个有八个乱的, 小米的还可以

网友:
是不是拆修后安装的不好,有应力摩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智能马桶防水做不好,就容易出现故障。

这恰恰符合现今年头【流量经济】【计划性报废】的需要

网友:
售后不错,手艺也不错

网友:
不论什么原因,修好就行,最好自己修,省钱呢

网友B:
我家的这个缓降盖不缓降了,正愁不知道怎么拆上盖呢。看了你拆很高兴进来了,可是,还是没看到上盖怎么拆,能分享一下拆上盖的图片或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这个缓降盖不缓降了,正愁不知道怎么拆上盖呢。看了你拆很高兴进来了,可是,还是没看到上盖怎么拆, ...

盖子与陶瓷体是用螺丝固定的,你看盖子哪里有胶皮堵头,哪里就是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子与陶瓷体是用螺丝固定的,你看盖子哪里有胶皮堵头,哪里就是螺丝

我说的是最上层的那层薄盖子,不是整体,就是那个缓降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子与陶瓷体是用螺丝固定的,你看盖子哪里有胶皮堵头,哪里就是螺丝

就是视频中手拿的这个盖子,没看到螺丝,是卡上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