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空档松手刹,顶起轮子用手转一下,到底转几圈算合格到底

楼主(2024-02-02):
我看某个推销分泵导向销油的视频,原本转半圈不到的轮子保养了销油之后,可以空转好多圈。简直是无敌风火轮的赶脚。所以买了销油保养,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并无实质性的改善,想起自己可能被忽悠了……怀疑视频里的操作没有装刹车片。
天气太冷了不好干活,有机会真相把刹车片拆掉后再空转一下看看,能否达到视频的效果。
问题来了,大家平时是个什么情况。顶起后能转多少圈?

网友:
这不就和节电神器一个原理么?信则灵

网友A:
没有这个参数。

卡钳润滑的原因,其实是和它解除方式有关,它是被动解除的。和鼓式刹车是拉簧主动解除不同,盘式刹车是靠制动盘的轻微摆动,解除一个缝隙,利用卡钳浮游让缝隙左右均匀不影响转动。

如果卡钳浮游不良就会导致单边无间隙,制动片就会出现偏磨,同时也造成了空转圈数少的制动原因。  空转圈数还和轮轴承有关所以不绝对。

网友:
个人感觉能转多少圈跟油没有太大关系吧?情顶起正常无刹的情况下,刹车片跟刹车盘是不接触的,所以能空转多少转应该是轮胎的动平衡程度影响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参数。

卡钳润滑的原因,其实是和它解除方式有关,它是被动解除的。和鼓式刹车是拉簧主动解除不同 ...

其实我也认为,只要不是抱死,问题应该是不大的,而且只要有个小坡,不拉手刹绝对会溜坡,这是否证明了碟刹并没有抱死甚至是松的,但实话实说,确实做不到单车轮那样顺溜的程度,讲真这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小郁闷的。
回复很专业,谢谢哥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参数。

卡钳润滑的原因,其实是和它解除方式有关,它是被动解除的。和鼓式刹车是拉簧主动解除不同 ...

学习了,前天保养车时候看到师傅把车顶起来,转动前轮时,另一边前轮会跟着反转,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C:
转多少圈跟油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多少圈跟油有什么关系?

还是有点关系的,导向销如果缺油卡滞,会导致内片或者外片不能及时松开,后果就是刹车片磨偏。正常情况下,拆除刹车片后装上分泵,手摇的时候能很轻松的左右自由移动。

网友D:
转多少圈跟油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多少圈跟油有什么关系

我在8楼解释了,导向销是否灵活,决定了刹车片是否磨偏。

网友:
导向销有没有卡滞,看内刹车片和外刹车片磨损差别大不大就知道了。我的车十几万公里了,刹车片快磨完了,刹车没做过保养,内外片厚度目测相差1mm左右,在看似很平整的微小坡度路面,松开刹车马上后溜。

网友:
装好刷片,肉眼看都是卡在一起的,用手装也转不了几圈,不知道跑起来是不是会甩开一点。

网友:
只要不抱死就行了。空转多少没多大意义。轮子负重不小的

网友:
非驱动轮阻力小一些,驱动轮阻力大一些,无论如何,凭个人手动给的旋转惯性都转不了多少。

楼主:
找到了视频没法上传。只能截个图。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我看了他保养以后,轮子确实是转得呼呼的。所以我怀疑他没装刹车片。。。
以上观点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也无意为厂家做宣传。如有违规,请管理员删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视频没法上传。只能截个图。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我看了他保养以后,轮子确实是转得呼呼的。 ...

各种产品,夸大效果的宣传视频屡见不鲜,如果是几块十几块的东西,买了就买了吧,不用过于纠结是否智商税。

我曾经解除刹车,顶起后轮测过,感觉没有太大阻力就行了,说明刹车片没有卡滞,不用太在意转的圈数,圈数和轴承也有很大的关系,和你用多大的力去转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种产品,夸大效果的宣传视频屡见不鲜,如果是几块十几块的东西,买了就买了吧,不用过于纠结是否智商税 ...

是的,我可能有点钻牛角,看到人家也就保养一下,原本转得懒洋洋的轮子就居然转得呼呼的。这特么没有天理了哈哈,主要是心里长草,但是自己维护以后,轮子转得还是懒洋洋的。
其实上论坛求证的过程,也就是拔除心中杂草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前天保养车时候看到师傅把车顶起来,转动前轮时,另一边前轮会跟着反转,也挺有意思的 ...

差速器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前轮是驱动轮,变速箱的动力通过差速器在传递到驱动轮的,解决了汽车转向时内外轮的转速差。

网友:
这就和许多人认为,轴承用高速气流吹外环转的圈数越多轴承越好一样的误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前天保养车时候看到师傅把车顶起来,转动前轮时,另一边前轮会跟着反转,也挺有意思的 ...

这是因为有差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