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联双口5V3.4A充电器电压上蹿下跳,更换光耦轻松秒杀

楼主(2024-02-02):
清理杂物时发现这个充电器的外壳
然后在料板堆里找到这个充电器

2020年不会修的充电器
一个电压乱跳的绿联5v3.4a充电器CD10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449

稍微分析一下,固定电压的电源不稳定可能是反馈有问题,观察次级电路没有明显损坏的元器件,那就干光耦,因为光耦损坏后会导致电压反馈异常,这个电源的保护机制不完善,导致电压上蹿下跳,输出高压,当时还烧坏了不支持快充的设备。

换下来的光耦

502粘好

先接了usb表和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就算没修好也不怕烧坏东西

观察电压没问题
直接老化测试

另一口输出1.5a
共4.3a,超载老化

测试了15分钟没发现异常
修好到今天发帖还能正常使用

轻松秒杀

网友:
成功修复了·

楼主:
欸对了,关于2020年帖子里提到的微距镜头,相机在去年年初卖了,换成现在帖子背景里的笔记本电脑,外出调试设备挺方便,永久退坑摄影,还是手机yyds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成功修复

网友A:
那颗钽电容是自己加的还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颗钽电容是自己加的还是原装的?

原装的,充电器用料还不错,不过设计不太合理,不具备过压保护功能

网友B:
过压保护不是光耦实现的?光耦都坏了保护肯定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压保护不是光耦实现的?光耦都坏了保护肯定没了。

或许有更靠谱的方案,比如输出端接个6v的齐纳二极管,超压后控制mos短接输出使开关电源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压保护不是光耦实现的?光耦都坏了保护肯定没了。

好像还是不够稳定,如果高压侧控制芯片支持输入应急关机信号就简洁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欸对了,关于2020年帖子里提到的微距镜头,相机在去年年初卖了,换成现在帖子背景里的笔记本电脑,外出调试 ...

摄影是一门用光的艺术,首先就要把手上的钱用光

网友:
功底深厚,手到病除

网友:
有个电源头也是这问题,回去找找

网友:
有时找不到原因,实在是头疼

网友C:
我原装的小米充电器给不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充电烧了俩了。给手机充电正常。会不会也是光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装的小米充电器给不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充电烧了俩了。给手机充电正常。会不会也是光耦坏了 ...

买个USB表监测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
当年还挺厚道的,都是独立原件。。。这个是当年5V时代苹果设备的好伴侣啊。。。
芯片还用坦电容供电,过分了啊。。。
识别芯片老早就有一拖二的了。。。

现在3A用不到这么复杂了,而且次级都是同步整流了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高超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