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一个48V50AH铁锂电池

楼主(2024-02-02):
家里的三轮车一直在用48V32AH的铅酸电池,每到冬季降温续航里程减少都要换一组新的,以旧换新大概450块钱左右吧。随着锂电价格降低,与其年年花几百管铅酸电池,还不如直接上一组锂电。初步选定用16串3.2V50AH的磷酸铁锂单体电芯+80A蚂蚁保护板的方案,整体预算1600块钱以内。下单之后经过几天焦急等待,陆续到货。

楼主:
卖家说是全新电芯包分容,每块电芯再加3块钱,让卖家给转成螺柱连接。到货一看螺柱有好几样,应该几个批次凑到一起的吧。开工,为了安全起见全部工作在地下室完成。

楼主:
因为没有专业仪器检测,组装好之后就直接装车了。800瓦的电机,48V—60V通用控制器,气温零下一度,太冷了也就没跑太远,5公里大概用了4AH的电量,估算着这组电池跑50公里没问题。费用方面,电芯915块钱,蚂蚁保护板190块钱,天能12A充电器190块钱,不锈钢铁箱140块钱,加上螺丝螺母,连接片,安德森插头,绝缘板,总共花了1590块钱。

网友:
做得不错但是有个建议,如果没有支架的话,最好不要使用连接片硬连接,看你图电池上的螺柱应该是激光焊接上的,万一鼓包胀气可能会拽断。电池间除了环氧板还可以加一层PE泡棉双面胶。螺帽上也可以打上一点243螺纹胶紧固。箱体内的木板可以换成EVA泡棉用作减震,车上用颠来颠去指不定哪个零件就虚接啦

网友:
看起来不错,电池有多少斤?

网友A:
现在电池是越来越便宜了,可惜小电驴空间有限,现在用的20A的,明年看看能不能折腾下到40A估计到顶了,保护板买的铁塔拆机的,够用了,还便宜

网友:
泄压孔封住了,极柱硬连接 是问题。
好点的电池工厂用激光焊,用的铜片是弯的,可以抵御震动和电池鼓包。
品牌充电器真的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是全新电芯包分容,每块电芯再加3块钱,让卖家给转成螺柱连接。到货一看螺柱有好几样,应该几个批次 ...

看着效果不错,自己DIY的防水要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池是越来越便宜了,可惜小电驴空间有限,现在用的20A的,明年看看能不能折腾下到40A估计到顶了,保护 ...

铁塔拆机的保护板有没有研究呢兄弟。
我买了一个,让卖家给改成了16串,放电没问题,充电5分钟一断,太要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塔拆机的保护板有没有研究呢兄弟。
我买了一个,让卖家给改成了16串,放电没问题,充电5分钟一断,太要 ...

这种板子不一定都是好的,多没几块对比下好,我自用的一块没什么问题,另一块有几组放电不正常,买了几块备用的暂时还没试

网友:
现在电芯这么便宜

网友:
均衡打开,要是循环一两次压差还这么大说明这组电池没组装好

网友:
看起来不错,铁锂的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
守着灭火器工作,

网友C:
为什么不买台4850的通讯电源直接装车呢?

网友:
有钱就铅酸,因为年年要换,没钱就锂电,因为一组跑5年8年的 我是后者

网友:
灭火器好评,灭火器是哪一种楼主能说说吗?

网友:
0.1V的压差,相当大了啊,充满几次跑跑看,要是还是这个压差,就翻车了

网友:
楼主这个   电压没有做均衡,充放两次后看看啥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买台4850的通讯电源直接装车呢?

通信电源基本上都是退役下来的,如果性价比不是特别高,不考虑入手,最关键的问题是那种基本上全部是激光焊接的,如果单片电芯出问题了我没能力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