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二手都要四五千块钱的rme babyface pro声卡曲折维修过程

楼主(2024-02-02):
标题党一把,在修之前我是不知道这玩意的价格的,直到试图去闲鱼看看有没有料板,结果被打了一巴掌,也太NND贵了
朋友送来的,据说是一次跳闸后随同电脑被一波带走的,电脑修好了,但是声卡只亮灯却不识别了
到手测试果然不识别,这个声卡的接口是USB Type-B,由于接口比较大,直接在外面测试了一下接口的各个pin的对地压降,发现tx和rx的对地压降都是0,很明显短路了
拆开后简单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接口ic是usb3250-abzj,根据Datasheet和布线,初步怀疑要么接口ic本身坏了,要么就是搭接在tx和rx上的一个类似esd保护的d1131 ic坏了,
于是先拆掉d1131,再次测试tx和rx的对地压降,发现仍然是0,看起来是IC坏了没错了,把d1131装回去,拆掉接口IC再次测试该焊盘,对地压降不是0了,由于手里没有带这个ic的料板,只好淘宝花费6元买了两个IC
到手后更换上,结果还是不能识别,于是测试主板的各个电压的测试点,发现在接外接电源时,5v测试点么有电压,在ic1101外围测试,发现d1102也可能是有问题的,用二极管测试两端发现压降只有几十,看了一下丝印是a7,料板堆里也没有,找了一个丝印是m7的换上

自此,主要的两个故障元件更换完毕,但是接下来陷入了困境,还是不识别,仔细观察自己动过的地方附近,发现USB接口IC时钟总线边上的r602不翼而飞
这就头大了。这电阻消失的原因是手有点生了,加上这个板子好像是无铅高温锡焊接的,熔点贼高,又怕搞坏旁边的主控IC(好像是个FPGA),手忙脚乱,拆完为了装新接口芯片,又把焊盘清理了,洗板水刷了刷,总之就是飞了。

既然飞了就只能猜了,先装上个10k上去不行,换个1k还不行,于是仔细看了Datasheet,发现典型应用里并没有这个电阻啊,然后跑了一下线路,发现不太像上拉的,经过一个过孔就消失了,难不成是串联的,我修到这类电路比较少,还没看见过时钟总线上串联电阻的,只好搜索学习一下,貌似好像还真有这样应用的,目的可能是阻抗匹配一类的,于是找个33欧姆的换上。

再次插入电脑,发现识别了一半,无法完整装载驱动
在Windows下,它长这样
由于Windows能提供的信息不多,又插在Linux上,发现报了这样一条错误,unit 2 not found
这是什么鬼?没办法,下载个内核源码,试着搜索这个错误,发现并没有,也许这个错误是USB设备给出的,不死心,到Google 继续搜索了一下,发现遇到这问题的好也像是rme声卡,难道还有东西没修好?或者我电脑不行?理由是我在可调电源上这声卡电流有点过高了,都有五六百毫安,期间甚至用热成像照了一下,然后发现没什么问题,又下载了一本书《USB开发大全》,还有wireshark分析了一下USB报文,结果都没有找到灵感。彻底被这个unit 2卡住了。

转机是翻看该声卡的中文手册,在手册里看到了这段图文
好家伙,这玩意还有工作模式之分,有cc模式和pc模式,手册里也讲了切换的方法。
按照手册里切换方法改为pc模式,插上电脑,这回识别了,直接弹出了软件
声音设备列表里也出现了
软件太复杂了,没太细看,插上耳机到监听口,可以出声
然后又仔细研究了手册里的spec部分,发现电流就是这么大的,看起来没有漏电问题
于是着手装回去,把断开的排线接回去,剩下的一个接口芯片粘在里面备份
盖壳拧上螺丝,自此维修完毕,配件成本6元。
曲折的一次维修,还好掉到坑里又爬出来了

网友:
德国品牌,做工漂亮的高端声卡: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4942-1-1.html

网友:
这声卡这么贵 不知效果咋样?

网友:
很有成就感!

网友:
牛,这也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2024-07-16):
LZ技术不错啊

网友:
维修小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