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鹤/起帆/鹤牛/珠江电力 BVVB铜芯护套线电缆简单对比评测

楼主(2024-02-03):
条件所限,手工测量有误差,称重用的是体重秤,线阻测量本身表笔电阻0.3Ω欧姆,线材一头短接后测量200米长度的阻值,多次测量取最小值的一次。这几款电缆可以以说差别不大,大家选择性价比高的即可。价格一样的情况下个人推荐起帆。

1、飞鹤2*1.5mm²(100米)
重量:12.3斤
芯径:1.36mm
线阻:2.4Ω/200m
价格:¥240~250
2、起帆2*1.5mm²(100米)
重量:13.1斤
芯径:1.29mm
线阻:2.2Ω/200m
价格:¥240~250
3、起帆3*2.5mm²(100米)
重量:27.7斤
芯径:1.79mm
线阻:1.3Ω/200m
价格:¥570~580
4、鹤牛3*2.5mm²(100米)
重量:26.4斤
芯径:1.72mm
线阻:1.5Ω/200m
价格:¥570~590
5、珠江电力ZC-BVR/1*4mm²多股铜线(50米)
重量:4.8斤
线径:≈2.46mm
线阻:0.2Ω/50m
价格:¥164

1、飞鹤2*1.5mm²(100米)
重量:12.3斤
芯径:1.36mm
线阻:2.4Ω/200m
价格:¥240~250

2、起帆2*1.5mm²(100米)
重量:13.1斤
芯径:1.29mm
线阻:2.2Ω/200m
价格:¥240~250

3、起帆3*2.5mm²(100米)
重量:27.7斤
芯径:1.79mm
线阻:1.3Ω/200m
价格:¥570~580

4、鹤牛3*2.5mm²(100米)
重量:26.4斤
芯径:1.72mm
线阻:1.5Ω/200m
价格:¥570~590

5、珠江电力ZC-BVR/1*4mm²多股铜线(50米)
重量:4.8斤
线径:≈2.46mm
线阻:0.2Ω/50m

网友:
结论就是起帆的线很不错吧

网友A:
最关键的一步没做,测线阻

网友B:
珠江的电缆怎么样?

网友:
看着挺不错,一斤能出半斤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珠江的电缆怎么样?

也买了一卷多多股线,买完才发现是“珠江电力”牌,后来查了一下太多山寨“珠江”了,正宗的应该是“珠江电缆”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一步没做,测线阻

线还没开始用,主帖已经补上线阻测量数据

网友:
希望有更多的类似测量数据,谢谢。

网友:
意义不大。因为你没法保证是否能买到真货、是否每批次都一样……
想要确保质量,只能实测。
普通1.5米品字电源线,我用恒定大电流法实测过十多种。30几块钱一条的品牌货,依然是等效线径不足。

网友:
看标题第一眼 以为你们要讨论奶粉

网友(2024-03-15):
一般市面的铜线规格如下:
1.5平方铜线直径是1.38mm
2.5平方铜线直径是1.78mm
4平方铜线直径是2.25mm
6平方铜线直径是2.76mm

网友:
从字面数据看鹤牛为非标线,其他都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