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3mA这么小的电流也能把绿光二极管击穿么?

楼主(2024-02-03):
串4.7M电阻,绿光二极管为什么不到20秒就坏了

网友:
正常3寨国就没有不可能这件事

网友:
3V的吧,容易坏

网友:
好像一些成品排插串0.5M电阻,也能用几年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 你看看你家插板上面那个几个年了还能正常亮

网友:
主要是反向电压击穿

网友:
现在超高亮尤其是绿色和白色的对静电敏感,保存和焊接,还有用手去摸都有可能造成损坏。以前单位产品用5mm的白色发光管非常容易坏,后来买了带静电防护管芯的亿光的发光管才彻底解决故障率高的问题。发光管实际击穿只要限制其电流不要烧毁PN结也不会损坏

网友:
这是反向电压高击穿,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就不会击穿了。

网友:
二极管质量不行

网友:
反向并联一颗二极管再试试

网友:
按说没有这么娇嫩的

网友:
电阻太大,没有正向电流,然后被反向电压击穿。

网友:
击穿LED的不是电流,是反向电压

网友:
主要是反向电压击穿损坏,这么小的电流不会损坏led,一般led可以小电流反向击穿无损坏的,可能这个led比较脆弱吧?

网友A:
你考虑过绿色发光二极管引脚反向时的电压吗?

楼主:
3V的为何就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考虑过绿色发光二极管引脚反向时的电压吗?

绿色发光二极管引脚反向时阻抗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