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简单拆不分析不评测TP-LINK TL-SF1016D 16口百兆交换机

楼主(2024-02-03):
简单拆不分析不评测TPLINK的16口百兆交换机

单位解散退下来一批设别,这是其中一个,用的人应该都不多了,当时也没打算拿回来,后面想想还是拿吧。
铁壳的意义不详,估计是为了匹配机柜,芯片上可以增加散热片是不是更稳定?
还是说拥有报废计划所以。。不说了。

网友A:
设备比较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比较旧了吧

给一搬人用用不上。

网友:
要求不高还可用

网友B:
22年80元打包卖了2台同款。铁壳是为了安装在机柜里面,配上挂耳就能安装,原机挂耳千万别丢,后配的比较贵

网友:
内部空间那么大,散热给力。

网友:
16口,不是一般家庭能用到的。

网友:
外壳能做小一点的

网友:
铁壳就是为了上机柜的,装上两个耳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年80元打包卖了2台同款。铁壳是为了安装在机柜里面,配上挂耳就能安装,原机挂耳千万别丢,后配的比较贵 ...

我单位这个玩意直接丢地上的。。

网友C:
做监控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监控还是可以用的,

监控如果接满的话可能会带宽不够,需要千兆上联口接录像机

网友:
感觉缩水了,以前拆过这个品牌的16口百兆交换机,主板和电源都比这个复杂。

网友:
百兆确实没多少用了。

网友:
内部空间不错,家用外观要小点,16口家用也有点多

网友:
百兆的已经没有意义了,直接废品回收站才是他的归宿

网友:
这货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为了上柜子硬是把一个16口的傻瓜机做这么大

网友:
这    壳子货

网友(2024-03-30):
主要是220V供电,会占一些空间,如果是低压直流供电就可以小很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