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放大镜在哪买? 电路板上电子元件型号看不清,实体店买了一个看不清

楼主(2024-02-0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放大镜在哪买?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电路板上电子元件型号看不清楚,

在实体店买了一个,感觉就象是个玩具放大镜,只有一点点的放大,根本看不清楚电路板上元件型号,

在拼多多和淘宝看,首先看差评,有人写的评价,说买的放大镜 根本不行,说很多的好评是刷的。

我都不知道在哪买放大镜了?买放大镜时应带个什么来检测 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是否达标?
想麻烦各位老师,发个购买链接?价格?具体哪一款放大镜?因为网购时,一个链接内有 多个款式?

网友:
拼多多上买

实惠

网友:
用手机拍照的微距功能看行不

网友:
手机拍下来看呀,有的手机有近距离功能。

网友:
一般要10倍的放大倍数。不过放大倍数大就工作距离短

网友:
放大倍数大的看起来变形、头晕,不变形的倍数不大,这是光学放大镜的天然缺陷,再贵的也没用。建议上显微镜(双目光学的)或电子显微镜

网友:
直接手机拍,但比较讲究角度,手机的拍摄角度,光线角度

网友:
我买了好多个了,40倍的看看还是小。有什么好的推荐个

网友:
拆个灯上的透镜,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不要买放大镜, 淘宝上搜凸透镜
虽然都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凸透镜都是用来做光学仪器的, 一般不会虚标, 按照焦距换算一下倍率就可以了
缺点是买到的不带把手, 都是单个玻璃片, 需要自己做把手, 或者找到现成的把手, 根据尺寸去买

网友:
去年隔壁拆望远镜我拿回来几个凸透镜能用

网友:
手机自带微距拍摄,如果还不够,那就再买个夹在摄像头上的手机微距镜头

网友:
先用手机拍照取景时放大看看。

网友:
我用的这个可以,平时折起来,有时候焊个东西可以展开

网友:
10倍的放大镜观察距离是2.5厘米,脸都快贴上去了,至于楼上说的40倍傻子才信呢,有没有4倍还不一定。反正卖放大镜的90%以上都是胡说八道,不要信。对于大多数小白难道这辈子就买不到能用的放大镜了吗?也不一定,建议去买修钟表用的放大镜,俗称寸镜,他们提供的放大倍数靠谱,以前有卖2-3倍的,现在买不到了,最小的5倍,觉得普通用用5倍的就可以了,倍数不低了,实在不行再去买倍数稍大的,拼多多差不多5元左右一个吧,还是光学玻璃的。

网友:
网上放大镜不行,都是虚标,你买镜片,回来自己组装个,我买了一个镜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918-1-1.html

网友:
为啥不买放大镜台灯?

网友:
现在的电路板上多数都是贴片元件了,0402、0603之类的也很常见了,其长度仅为1毫米多,更小的也不少,放大镜就算用10倍的也难看清,已经进入体视显微镜的观察范畴了,体视显微镜常用的倍数是10-40倍。下图是用体视显微镜观察的100元人民币上的盲点图像,其直径大约1.8毫米,此时显微镜倍数大约二十多倍,你观察0402贴片元件至少要达到这个倍数才能看清。过去我去中关村修手机,看到他们也都有体视显微镜。如果不喜欢光学显微镜,也可以用好一点的电子的,达到好效果的也不太便宜。

网友:
综上所述,放大镜的实用观察倍数也就是5倍左右,倍数再大真的要考虑显微镜了。显微镜定倍的几百元可买到,变倍的要过千了。也有便宜点的给少年儿童用的,一百多元可以买得到,可以到20倍,基本可以用了,其实比那些带灯带支架的放大镜(只有2-3倍)也贵不了太多钱,观察效果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下图是1元钱的盲点显微镜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