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触点的LED灯珠怎么测量?

楼主(2024-02-03):
家里的松下LED吸顶灯坏了。估计是LED灯珠坏了。想测量一下LED灯珠。发现没金属触电啥的可以接触测量。那个小圆点其实没有完全裸露,也是绝缘的。请问怎么才能测量啊?已经用了特尖头表笔哦

楼主:
另外这种LED灯珠是什么规格的啊?板子上有个94V0,是不是94V÷12=7.8V?不是一般的灯珠都是3V左右的吗?

楼主:
这种灯珠一下子也找不到同种规格的

网友:
不用量了,一眼就看出坏的了:

想量的话也可以,板子上这种小圆点应该就是预留的测试点:

网友A:
猪小呆说得对,不是没触点,是触点在肚皮底下,
你看灯珠的焊盘好大啊,刮一片出来就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猪小呆说得对,不是没触点,是触点在肚皮底下,
你看灯珠的焊盘好大啊,刮一片出来就能测 ...

板子上预留了测试点的,不需要刮。。。

网友B:
如果小圆点上有绝缘漆就刮一下再测呗,找一个灯珠把两边的小圆点刮一下测一下试试能不能测

网友C:
学习了,一点绝缘漆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了?并且引脚可以看见裸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小圆点上有绝缘漆就刮一下再测呗,找一个灯珠把两边的小圆点刮一下测一下试试能不能测 ...

厂家做了测试点,但是又上了绝缘漆,为啥这么做?其实我是不想把绝缘漆破坏掉,不过看样子需要破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一点绝缘漆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了?并且引脚可以看见裸露啊

引脚大部分没有裸露的好像

网友D:
焊脚就在两侧,用特尖表笔应该能接触到。万用表led档正反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脚就在两侧,用特尖表笔应该能接触到。万用表led档正反测一下

刚才试了一下,确实可以接触到的。现在查出来就是那颗发黑的LED灯珠烧了。现在就是剩下要更换LED灯珠了。就是灯珠怎么替换了

网友E:
坏了换新,即使修好用不了几天别的还是会坏,因为你买不到和原来一样品质的灯珠。现在有吸盘式的灯条,一换就好,换灯珠要设备和技术一不小心就烫坏了,白花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坏了换新,即使修好用不了几天别的还是会坏,因为你买不到和原来一样品质的灯珠。现在有吸盘式的灯条,一换 ...

有热风枪能换吗?想着把灯珠吹下来,然后换一颗灯珠上去。就是不知灯珠是6V的还是9V的还是其他电压的?另外为啥用不了几天可能就会再次坏?

网友F:
看你这个像是6V的3528灯珠,但是驱动却是200V.最好测下好的灯珠电压,去网上买点高显指灯珠换上(这个焊盘3030、3528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这个像是6V的3528灯珠,但是驱动却是200V.最好测下好的灯珠电压,去网上买点高显指灯珠换上(这个焊盘3 ...

看这个参数,似乎是9V的?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3528灯珠,标的最大14W,按14W算,一个灯珠差不多1W,电流是0.158,电压差不多6V。

网友:
用5V的电压可以测量.如果没有就拆一个5V的适配器

网友:
板上有测试的触点!

网友:
用特尖表笔应该能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