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改ATX电源求助,输出端接过电阻后无法带负载了

楼主(2024-02-03):
这几天按照大佬们的教程改了一个ATX电源,AZ7500EP-E+AS339P-E1。昨晚上把电流改完以后都正常了,就是有自激声,2角和15角电容电阻也串上了。接12伏灯泡调压,电压电流显示都正常。原本打算测一下最高电流,我看教程都是短接输出端或者带个电阻,短接的时候正常调流有反应,但是不敢调到最高。我就换了一个金膜电阻,现在不知道是680还是680K,调流没有反应,我就调了电压大概是10多伏,电流没有反应。我在接灯泡发现输出端已经不能带负载了。

网友A:
输出电容电阻都拆没了,还稳定吗?好像也多路稳压保护检测,也需要电阻耗一点电保障空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电阻都拆没了,还稳定吗?好像也多路稳压保护检测,也需要电阻耗一点电保障空载稳定 ...

不太懂啊,用电阻短路输出后,为什么后面窷载电压会上升?原先空载还是负载,最高都是在27.4伏。板子我拍了图,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楼主:
现在只有5V的负载,看来得从头学习理论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