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自行车飞轮 原理基本明白了

楼主(2024-02-03):
拆开后原理基本明白了,大家直接看图吧。

网友:
自己动手能了解不少

网友:
和自行车上面的一个样

网友:
我感觉自己又行了!

网友A:
这个飞轮还不算老,装上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轮还不算老,装上还能用。

倒数第三张图,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钢丝断了,所以坏了。

网友B:
“千斤”的细小钢丝簧可别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斤”的细小钢丝簧可别丢了!

这个飞轮的易损件就是钢丝,坏了。。。。

网友:
怎么看都像自行车上的

网友:
跟自行车上的一模一样,那两个小舌头的弹片是灵魂,没看到嘛

网友:
和自行车飞轮一样,瓜子片,牛毛丝,滚珠,一样的。

网友:
这是棘轮机构呗

网友:
那两个小舌头叫千斤

网友:
没拆过,表示这可不好看懂,

网友:
跟自行车的飞轮一样原理

网友:
和棘轮结构类似,单向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