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满电会自动停吗

楼主(2024-02-03):
以前用小米华为的手机习惯了晚上充电第二天再拔掉数据线,刚换了iqoo手机,充满电有个请及时移除电源的提示,难道不会自己停?

网友:
所有手机充满都会自动停止充电的,有的手机还可以设置只充到百分之90左右就自动停止充电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能自已停,那怕是常见的充18650的充电器也会自停。

网友:
现在都是自动停止

网友:
自动停,过后消耗的会涓流吧

网友:
会自动停,然后反复充电

网友:
  开机都自停

  一部分 关机状态 会有很小涓流  ……

网友:
必须得自停啊,不停就得告它!

网友:
有的手机还可以设置只充到百分之90左右就自动停止充电

网友:
我的理解是会 自动停,然后这个时候你不拔掉充电器的话,手机的能源消耗就会来自于充电器,当你将充电器拔下来,电池开始放电工作

网友:
睡着了不拔掉充电器

网友:
我手机一直设置充电85%冲满,

网友:
搞不懂这个逻辑

网友:
会自己停,但是内部程序监测到消耗一定容量后比如0.3%,就会重新开始涓流充电,但是手机电池不会反馈,还是一直100

网友(2024-03-15):
手机都是充满会自动停止的。

网友:
充电会自动停,就怕有些流氓app,一直在耗电,就会一直放电,最后手机一直发热

网友:
手机应该都有充满自停功能,很多手机深夜充电都可以设置只充到80%就停止,然后早晨再继续充,以此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这只是一个充满后提醒你拔掉电源的提示,但是手机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