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几个温度计的对比测试

楼主(2024-02-03):
今天测试了几个温度计:

1,无品牌数字显示,有外线探头的
2,家用德力西红水
3,过检水银(0-50度,精度0.5)
4,得力DL336001
5,得力LE505

结论:
1,过检的水银温度计最准,我买来后下午3点,测试腋下体温是36.5度,我用它来当校准源,现在显示27.0度
2,无品牌的小数显温度计也很准,显示27.0度
3,得力DL336001,比水银温度计高0.2度,显示27.2度
4,得力LE505,比水银温度计低0.2度,显示26.8度
5,家用德力西红水显示27度,但这是我校正后的。刚买来时候是低2度,误差很大,我把贴纸揭下后,下移2度再重新贴好

网友:
最准最简单的还是玻璃的

网友:
我有指针和水银的还带湿度计。

网友:
水银的好像需要甩才下去,红色的是煤油的,电子的有一些反应慢,几分钟更新一次,还要看机壳通风透气情况,一些耗电量稍微大一点电机上还会被辐射影响数据。

网友:
电子温度计,探头内置,跟不上外面的变化,引出来,探头绑一起看看

网友:
玻璃的酒精或水银温度计是最容易校正的,只要玻璃内壁直径一致,把它丢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的冰水混合物里,刻度到0;丢沸水中,刻度100,中间的均分即可,很精准的。

网友:
都有些误差,应该也属正常吧。

网友:
得力文具 是不是很多都是代工的

网友:
水银温度计最准吧

电子还是小米的准

网友:
液体的,里面管子越细越准

网友:
不是都在允许误差范围

网友:
和万用表差不多,有个三五块还不知那块是准的呢。

网友:
以前养小鸡得到个得力温湿度计,温度湿度都离谱,后来用米家温湿度2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好像温度总体还好,就是温度准的不多。

网友:
单位上经常使用温度计,还是水银温度计比较准,电子温度计测温速度快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最准最简单的还是水银

网友:
医院用的还是玻璃管水银的最可靠

网友:
无牌的最准

网友:
还得看水银,最简单的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