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二个蓝牙耳机,不同品牌故障一样。

楼主(2024-02-03):
二个同事

二个耳机
故障现象一样。
都是充不进电。
正所谓一个羊也是赶,二个羊也是放。
来吧,搞起。
(耳机都是杂牌,就不说啥牌了)

过程简单,故障现象都是充不进电,
一开始以为是电池不行了。
结果都是断线。
问了一下,二人都有耳机掉地上的情况。

多谢捧场。简简单单的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一个模子的?

网友:
这样也能断线?

网友:
看起来好厉害啊!

网友:
摔一下断线,看来内芯没固定,框动太大

网友:
买了两个蓝牙,外壳外观品牌都不同,居然2个耳机可以交叉互联。

网友:
耳机掉地上

网友:
掉地上都能脱线,这质量也没谁了

网友:
小作坊的焊工……可能只比我好一点点

网友:
线这么容易断

网友:
不一样的厂家一样的故障原因啊

网友:
一个正极断线,一个负极断线,故障现象一样,故障原因也基本一样。

网友:
断线故障好羞呀!

网友:
我修过一个小汽车音乐播放器,插座掉了,换了个插座就好了

网友:
焊点给打点热熔胶

网友:
第二个杂牌挺炫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5816-1-1.html
楼主能给看看  我这种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故障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