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解决小米扫地机错误3故障

楼主(2024-02-03):
家里这个扫地机买来已经用了快7年了,一直好好的,最近总是发现干活到中途就罢工了,语音提示错误3.

快7年了,洁白的全身也很脏了,很多都是撞完后造成的,擦不干净了,也没试过用清洁剂什么的,有好办法的请大家推荐一下。

正面还是擦了比较干净的。

反面就比较惨了。

经过一次全面折腾,整机拆完,没发现异常就再装回去了,拆的过程中没拍照,都是模块化的,除了主板没拆,其他都拆下来了,装回去也还好,没多或者少螺丝。
拆的过程中把前面四个传感器的透明窗拆清理了一下,结果试机发现还是没用。

实在没办法,准备扔了买新的了。结果进APP发现提醒:轮子悬空。
但是轮子好好的没悬空啊,怎么会有这个提示呢?
再次拆机,单独拆开轮子,发现轮子下压时有个微动开关,两个轮子分别测一下打开关闭时开关的电阻,发现其中一个电阻变化不定,拆开微动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电阻稳定了,顺便给轮子的齿轮加点黄油后装回去试机,打扫完全屋都还正常,希望至此问题解决。

话说扫地机,大家都能用多久?
我这机器可能也是因为我只一三五开机打扫,周六日自己拖地,所以用得时间比较长。

网友:
谢谢分享解决方法

网友A:
坛友100入手一个科沃斯的,电池什么的都还行,就是后来发现一个轮子断轴了,不过基本不影响使用。
这货吧,清理废屑箱什么的也要花不少工夫啊。。。

网友B:
这东西也只能清理小垃圾,在脏的地面还是得人工。
现在新出的一种有带自动清洗功能,具体工作原理没研究

网友:
工况还不错,bug妙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也只能清理小垃圾,在脏的地面还是得人工。
现在新出的一种有带自动清洗功能,具体工作原理没研究 ...

有个垃圾站,扫完地回充时将垃圾倒抽入垃圾站中。
整体来说能减少一部分工作,但“主刷、边刷、海帕”还得人工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100入手一个科沃斯的,电池什么的都还行,就是后来发现一个轮子断轴了,不过基本不影响使用。
这货吧, ...

小米的激光导航做的不错,划区、路径都可以,不会乱扫、漏扫。

网友:
我的用了7、8年,只是电池不行了,需要换电池。

现在还不会捣鼓电池保护板,那玩意断电就保护无输出。

网友:
这东西扫细毛毛行

网友:
提醒你更换洗拖一体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