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插指示灯,发光二极管和氖泡哪个更省电?

楼主(2024-02-03):
貌似以前有氖泡作为指示灯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少见了,氖泡会比发光二极管更省电吗?

网友:
好像氖泡只要微安级别的电流就能亮?

网友:
我猜是成本问题,毕竟LED的批量生产效率比氖泡高多少倍...

网友:
氖泡工艺落后吧

网友A:
很简单啊,氖泡是玻璃的操作性受限,哪有LED方便呢,发热也局限了,有些塑料怕烤化了,你敢直接钻个洞露出奶泡不?
但是氖泡在车载仪表,车载收音机、还有那种仿古收音机做指示灯真的很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氖泡是玻璃的操作性受限,哪有LED方便呢,发热也局限了,有些塑料怕烤化了,你敢直接钻个洞露出 ...

钻个洞露出奶泡?

网友:
氖泡寿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个洞露出奶泡?

哈哈哈,我自己都没想到这经典

网友C:
一样的限流电阻下氖泡节能,因为氖泡上压降大,电阻上就比较led电路要低一些电压,整体电流变小,led的电路,电压和耗电量基本上99%在电阻上,氖泡电路上氖泡上面有几十v。

网友:
应该是成本的原因。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个测试给大家解惑。

网友:
还是氖泡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限流电阻下氖泡节能,因为氖泡上压降大,电阻上就比较led电路要低一些电压,整体电流变小,led的电路 ...

对头,氖泡更省电,虽然氖泡发光效率比不上led高,,但是它的点亮电压有几十伏,电流很小,导致消耗在限流电阻上的损耗小的多~氖泡限流电阻很少烧糊就是证据。

网友:
氖泡额定寿命是25000小时。并不短。

网友:
氖泡的制作成本应该是很高的,而且玻璃制品也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