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广电的华为光猫怎么抓包电视

楼主(2024-02-03):
光猫ip地址可能改了还是怎么了,进不去,电脑cmd看不到

上面的地址进不去。
cmd也看不到

盒子看网络是自动分配,没有拨号

路由刷了openwrt接光猫的iptv端口主要不会设置,怎么弄也不能通过路由看电视,
通过路由后

或者获取不到ip或者获取了也不能看电视。

大神帮帮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一般的光猫,IPTV口是桥接的,机顶盒拨号;而其他几个LAN口是接互联网的,由光猫拨号。电脑网线插光猫除IPTV以外的其他几个LAN口试试进光猫设置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光猫,IPTV口是桥接的,机顶盒拨号;而其他几个LAN口是接互联网的,由光猫拨号。电脑网线插光猫除IPT ...

谢谢。这个广电的设置是路由器接光猫的1口拨号上网,机顶盒接光猫2口自动分配不拨号。光猫的几个口也接电脑试了一样进不去。

楼主:
光猫只有1口可以接路由器拨号上网,其他口都不行。接电脑也进不去光猫。

网友B:
光猫先按照贴纸手工设置一下IP 地址嘛,你这个cmd好明显就是没有拿到IP 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先按照贴纸手工设置一下IP 地址嘛,你这个cmd好明显就是没有拿到IP 地址
...

谢谢。坛友是厉害,这样就进去了。

楼主:
今天登陆上光纤猫 了。感觉登陆也用处不大,主要是自己不懂。要电脑指定设置ip登 就可以登录

今天又试了用openwrt路由加主路由,光猫,机顶盒,按坛友的接法还是不行。光猫iptv口接openwrt路由wan口,机顶盒接openwrt路由lan口。
电视无信号。
如果把光猫iptv口接openwrt路由lan口,机顶盒就有信号了,电视也可以了。
这时电脑接openwrt路由lan口,抓包不知道对吧,整理包里好像没有电视内容。
看来还是不行。
和坛友分享的区别就是坛友的机顶盒是拨号的,我的机顶盒是自动获取地址的。

如果不投资,用现在的路由刷机,还可以抓包吧??

网友:
广电机顶盒有意思!
在电脑上会出现“视频点播”和“直播电视”这两个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