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11的教育平板不能安装APP

楼主(2024-02-03):
走海鲜市场掏了一块希沃教育一体机主板配置还可以(A311d2 内存4+32),现在问题就是安装APP时,打开安装包点安装没有反应,点取消有反应,我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调为允许安装第三方应用,别的没辙了,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希沃主板

百度助手安装没有反应

萤石安装没有反应

开机桌面

工厂调试菜单

未知软件安装已允许

系统调试

机器系统版本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系统就不支持安装app

网友:
ADB命令试试?

--------

网友:
楼上说的ADB可以考虑下,百度搜ADB安装APP的方法。能找到TTL试试用TTL把APP复制到/system/app或者/data/app下。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adb应该能解决

网友:
精简屏蔽的太多了

网友:
平板看看有没有开发者模式?开启调试连接电脑,电脑ADB安装,能解决99%安装失败的问题。

网友A:
希沃子卡是40针,这个是80针,主板上看不到厂家信息,我怀疑你这个不是311D2,估计是什么上古配置,装不了比较大的APP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A:
希沃子卡是40针,这个是80针,主板上看不到厂家信息,我怀疑你这个不是311D2,估计是什么上古配置,装不了 ...

这个应该是311D2,xianyu上有板子的核心图片,我也想整一个,看看楼主搞出来没有

网友:
楼主搞出来没有,有没有TTL串口,或者ADB,直接拷贝apk到/data/app还是啥来着,看看能不能安装,原系统的apk安装器有可能做了手脚的

网友:
ttl下或adb下,
将软件拷到 system/app 下,
看看能不能自动加载应用成功。

网友:
明明生产的时候是学习版,刻意用签名验证,然后你想绕过签名验证,弄得到刷机包刷机吧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这板子我春节期间手贱用手机进入进入甲壳虫ADB助手,也不知道关闭了哪一项,现在开机屏幕有背光,就是不能显示桌面,最近一直在乡下老家忙龙虾糖,也没有时间搞,等有时间再来搞它,希望大家提供一些思路给我,谢谢

网友(2024-10-10):
我玩了一天,工厂模式打开允许安装第三方应用后,用红外遥控器点确认可以正常安装,用USB遥控器点确认无反应,这板子没有WIFI,有线网卡是百兆的,可玩性比较差,另外,AT View那个标志怎么去除没搞明白

网友:
这个应该是311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