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燃气表改充电电池,为啥还报状态7

楼主(2024-02-03):
气表太烦了,三四个月就要换电池,还要换南孚的才行,改个18650,可调升压带充电放电保护的板子,但是都调到6.8V了,为啥还报状态7,说是电压低,四节AA电池不是撑死6V吗?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升压板电流小了?毕竟开启电磁阀的电流还是不小,试试两节18650串联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升压板子啊。

我用的SX1308,直接焊线,挂表调压,调完就不理它了。   没有6.8那么高, 碱性一般是1.63左右,四节也就是6.52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并一个充电模块保护一体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升压板电流小了?毕竟开启电磁阀的电流还是不小,试试两节18650串联 ...

一节可以,里面阀门是步进式的,有扩流电容在表内。

还是要看楼主选的升压板是什么的。。

随便找几款的线路板看看它的扩流设计。

只要带失电断气功能的,大概率有这个扩流电容,其实就是在你扣电池的时候,处理器应急将步进气阀关闭掉。

说的都好听,其实是怕你使用过零。

网友:
你这样改 官方不找你麻烦???定期都要来上门安全巡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节可以,里面阀门是步进式的,有扩流电容在表内。

还是要看楼主选的升压板是什么的。。

当年,我家房子出租给了几个学生,等他们毕业走了,发现燃气表 挂了。电池都长毛了,燃气还正常使用中。就是那种一个lcd显示,一个滚轮显示的电子表,没电了 表里面的阀门也没关,找燃气公司,让去办手续,根据滚轮上的数补交了煤气费,免费给换了一块新表。。。。最有意思的 是 燃气公司的来给换表了,表里的阀门自己关上了。

网友:
是不是电流不够

网友D:
三四个月要换电池 我家燃气表3年都没换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我家房子出租给了几个学生,等他们毕业走了,发现燃气表 挂了。电池都长毛了,燃气还正常使用中。 ...

设计是丰满的,现实总是残酷的。

所以燃气公司按管理法保留了那个数码盘。  那个数码盘是保底,至少不会亏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四个月要换电池 我家燃气表3年都没换过电池

真没电了影响通讯功能,也就是影响燃气公司自动抄表在先,那东西隔几天甚至每天深夜都会通讯一次的。

我们楼因为挨着考试中心,屏蔽仪估计是忘记关了还是咋的,那几天曾经出现过很长时间的通讯异常,以及通讯累积异常的错误提示。

显然单片机有定时联系主机的设计,一旦失联主机不在乎,燃气表也会在乎在屏幕上显示错误信息。

至于计费,说白了就是上电后需要开阀使用,通讯检查账户状态及余额,一看正常余额读入,就在表里数圈去了。根本不用什么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我家房子出租给了几个学生,等他们毕业走了,发现燃气表 挂了。电池都长毛了,燃气还正常使用中。 ...

说个题外话,你的还只是表挂掉了。

我们还遇到过表没了的那。装修,厨房都没了,剩个燃气立管封堵。。

现在租房真把房子当自己家。

网友:
看了有些启发

网友:
现在有5号7号锂电卖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现在有5号7号锂电,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板子的输入输出各加一个固态电容好些

网友:
我们用了快一年了,电池没有出现报警,还在继续用。

网友:
现在AA的磷酸铁锂电池便宜,带载电流大,电压平稳,耐操,比升压的可靠。
AA干电池的话,国标允许碳性电压可达1.8V左右,碱性1.7V左右,因此其设计可承受最高电压应该超过1.8V,甚至达到2V,要不用两串锂电直接试试?

网友:
只认“南孚”

网友E:
太麻烦了,看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麻烦了,看我的

开始我也这样。后来他喵的停电,我应急到是有照明有水没燃气做不了饭。

后来想干脆做个UPS模式的,就找了一个4.2的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加一个1308升压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