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波三折搞定葫芦克LVD后盖

楼主(2024-02-03):
以前没买过Fluke的产品,直到某宝巡逻,看到缺后盖的lvd只要个位数,手电筒+交流感应

看这货原版还有个夹子,应用场景应该是夹在帽檐上看电箱,用感应灯颜色来提示是否有电,后盖边沿有密封圈,看来是全防水设计。

但网上卖的3D打印后盖,说明安装前要拆密封圈,估计不防水。

看过商品评价其他买家做的后盖,索性自己做个简易后盖先凑活用

先找到买屏送的炮灰镊子,画好线用航空剪和钳子加工,折弯到90度就直接裂了,没有退火条件,扔之。

再找来一个电池保护板,量了触片展开长度不够

最后找到一个自行车牌照安装条,剪了剪,折了折安装上去了

效果一般,以后有机会还是3D打印一个吧

楼主:
看起来是20年前的产品。
还有更具性价比的选项,3.5元裸板。
焊个锅仔片开关,做个外壳也能用。

楼主:
这个安装电池的指示有点反直觉,箭头上加+意思是电池头朝里安装,但正极进入后是直接压在弹簧上
我们常见的电池仓是负极弹簧
然后自己做的触片有点平,要负极突出的碱性电池能接触到,试过三圈霸道电池就不行,南孚益圆碱性电池可以

网友A:
负极焊个小薄圆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安装电池的指示有点反直觉,箭头上加+意思是电池头朝里安装,但正极进入后是直接压在弹簧上
我们常见的 ...

定位冲子或者钢钉顶一个圆点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冲子或者钢钉顶一个圆点出来就行了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焊个小薄圆片试试。

是个好办法,直接堆锡也行

网友:
我买的刚到货

网友:
拆废弃的遥控器里面的电池卡,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