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放着较新的美的电饭煲通电烧坏,维护疑难

楼主(2024-02-03):
初始检测是78L05稳压管坏了,,从主板上拆下一个旧的换上。。。

不能点亮,,8角芯片坏了,,

就不想掏钱折腾,,直接用个12V1A电源,焊接在两个二极管引脚上(25V470U的电容的引脚),直接12V供电。。。

一块正常点亮,,运行煮饭等,,继电器会合,开,合,开的跳,,板背的贴片三极管测过是好的,,,

搞不明白,,怎么会保护,,继电器会合,开,合,间隔性的响

这台美的电饭煲,,很少使用,,只是有时煲汤用用,,内胆很新,所以想修好用。。。家里还有个全新IH高压电饭煲,,用了一次,做的饭不好吃,,又购了IH微压的

这台坏的电饭煲,,从早期废旧的九阳电饭煲,, 平移主板和控制板能正常使用。。。

搞不明白,用外接直流电控制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

楼主:
美的的电饭煲主板安全设计还是不错的,,,温控开关直接连接火线,,,多了个闭合盖检测。。。LN线都有温度保险丝

网友A:
8脚芯片输出就一路12伏吗?从继电器供电脚反推,看看是哪里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脚芯片输出就一路12伏吗?从继电器供电脚反推,看看是哪里控制的。

是的,就是一路

网友:
正面和背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一路

直接短路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的两个脚,继电器能吸合住吗?

网友:
是不是温控器的问题

网友:
12伏1安电源可能功率不够,换一个3A左右的试试……

网友:
满足传感器条件再试

网友:
1A电源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B:
白线应该是锅底传感器的,拔下量一下看阻值正常不,貌似几十K的。

网友:
电源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C:
同样问题同样修复方法。1A够用了。

网友D:
后换的可能电流不够(我不是指标称的1A)也可能还有故障点拉低了电压

网友:
八脚芯片烧坏的原因,要找到。
12伏电源电流多大?带负载电压下降了没有?
检查12伏负载有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线应该是锅底传感器的,拔下量一下看阻值正常不,貌似几十K的。

都是正常的,约86K,现在用九阳的主板+控制板换上,能正常工作,,继电器用12V直接接,也能吸合,,,背面板两个三极管最早都检测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换的可能电流不够(我不是指标称的1A)也可能还有故障点拉低了电压 ...

应是这种问题,,后来我拆下,,发现正极线有虚焊,,,造成电流不足,不测试玩了,,换了九阳的主板+面板

网友E:
这块板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问题同样修复方法。1A够用了。

理论上肯定可以,第一次维修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块板很奇怪。

不奇怪的,,就是和其他的电饭煲设计有些不同,,,电源管理芯片2223AP,,温控开关直接通交流,,其他是通直流,,多了个盖闭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