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液态硅胶”超级充电线

楼主(2024-02-03):
视频请点击这里

这条充电线在网上的描述中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液态硅胶、石墨烯技术、无氧铜线,支持60W100W120W……超级快充,就差能给电动车充电了
于是我斥算上小数足足三位数的巨资买了一条磁吸版的,这线果然非常粗壮

插头都是合金外壳

不过用了不算很久就坏掉了,使用超级快充的时候磁吸头会发热,甚至到烫手的地步,仔细观察就是这个触点把旁边的塑料融化后变形造成接触不良

拆开看看,去掉转轴

里面是一个转盘,每侧两个转环对应一个电源和一个数据线

继续拆

八个触点对应四根线

转轴另一头是这样的

转轴接触时的样子,铜触点质量一般,一碰就变形了

白色是灌注的胶,扒开之后能看到电线

切断电线,果然是皮厚馅少

两根电源线粗细比数据还是粗了不少

量一下电源线直径,大约0.7毫米

按照网上公式推算,电流承载能力为1.8A,算2A,按照usb最高电压19V,算20V,也不过是40W
难怪我快充的时候只能到9V1.5A
最后另一头也扒开,如果把外观的用料成本一半转移到里子上,这充电线效果就能好不少吧

网友:
拆了可惜了,把触电修修没准还能用

网友:
触点太小,接触接触不良容易发热

网友:
我在拼夕夕上花了五块多买过一个号称120W的车点烟器的快充头,67W手机只能达到40W左右,结果这个点烟器快充头正极触点把塑料外壳烫化了,塑料外壳连4A的电流都承受不住

网友:
买了跟号称6A的60W线 用起来热的要命

网友:
触点是个短板,可惜了线

网友:
设计思路不错,可惜不适用。

网友:
用久了触点氧化就不好使了

网友:
如果直径有0.7MM的铜线应该能过3A的电流哦
不过多芯线你这么量是不对滴

网友:
磁吸接头创意 不 错 ,用料没跟上

网友A:
这种线基本都是山寨货

网友:
触点是个短板

网友:
磁吸接头更换 Type-C

网友:
大功率充电线还是建议买官方的,至少是大品牌的

网友B:
这种触点式的,如果不是银或金触点,很快就磨得不能用了吧,即使是线粗也会挂了吧。

网友:
头子上做工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基本都是山寨货

净说大实话!

网友:
电源线还不错,如果坏了很有可能坏在数据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触点式的,如果不是银或金触点,很快就磨得不能用了吧,即使是线粗也会挂了吧。 ...

可调电源T12一体机大师,小年夜快乐

网友:
设计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