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长虹三代户户通

楼主(2024-02-03):
老家的户户通三代没看多久就只亮红灯不开机,拆开测量电源芯片输出有2.2V,正常应该是1.2V给CPU供电,8117TA用1117ADJ替代,换之即好

网友:
干脆利落解决问题

网友:
功底深厚   手到病除

网友:
散热不良,换过不久恐怕还会损坏。

网友:
想起了刷机的时代

网友(2024-10-26):
这个长虹机顶盒是目前为止,三代机里面,感觉做工最好的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