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八)根治控制器接线柱脱落问题

楼主(2024-02-03):
本来以为是控制器偶发故障,没想到才几个月又来了

23年10月修好,顺便补焊了
接线柱脱落后电机严重振动,强制行驶会报相线电流溢出

24年1月
又掉了。。。。。。这次直接把我扔路上

T12电烙铁400度配合加热台焊接

补焊只能暂时修好
而且这个故障没任何前兆,突发的,容易误事
得想办法根治

分析故障诱因,我感觉是8平方电机线太硬,被坐桶和电池挤压到,长期对接线柱反复施力,才导致脱落。

用多芯软线和接线端子做一条延长线
如果能用上硅胶线效果更佳,没材料了,就用了现成的6平方软线

接到旁边去

搞定

网友A:
直接去除接线柱,改用硅胶线焊接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除接线柱,改用硅胶线焊接引出。

有道理,下次再掉就这样修

网友B:
接线柱应该铆电路板上再搪锡

网友C:
300瓦烙铁可以焊接,普通的热容量不够

网友:
接线柱是锡焊上去的吗,不是铆上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柱应该铆电路板上再搪锡

功率底板是铝基板,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瓦烙铁可以焊接,普通的热容量不够

那个烙铁头太大了,干不了精细活

网友D:
换个控制器一次性解决根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控制器一次性解决根本问题

这个不完全是控制器质量问题,除非换远驱360那样的,不然照样会脱落

网友:
这明显是铆上的,后期接线柱受力,铆钉断裂。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在背面加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在背面加螺丝固定?

不太好做绝缘,功率底板是铝基板,贴着整个铸铝散热器

网友:
你这是吗了个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完全是控制器质量问题,除非换远驱360那样的,不然照样会脱落

3系列照样掉,,,远驱设计就是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和蓝德一样,柱子两个扭螺丝

网友G:
把电机线做个固定加强能否不加延长线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机线做个固定加强能否不加延长线就搞定

不好处理,电机线受到座桶挤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3系列照样掉,,,远驱设计就是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和蓝德一样,柱子两个扭螺丝 ...

应该会好一些吧,顶部接线至少可以把电机线指向其他方向

网友H:
小牛制造品控不行呀!听说创始人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牛制造品控不行呀!听说创始人很牛的。

这个控制器是改装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