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56 AC可调电源

楼主(2024-02-03):
这次分享的是台达4856 AC改的可调电源,主要是可调小板,避免了到处这截一条那截一条,线路混乱又容易断线的后果,家园也有点不够了,能悬赏一点就一点吧,等下上佳丽创开源出来,东西很简单,主要是接线方便也避免有人接错线

网友A:
我的数控达版本,,,进水了,炸桥了。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数控达版本,,,进水了,炸桥了。吃灰了

买数字版本S2的版本特别容易炸H桥,数字版本用的久一点,S2版本基本上都是十几年的电源了

网友:
大炮不错,焊点清理下呗,强迫症表示受不了

楼主:
制作可调小板需要以下材料,还需要一个1n148插件的二极管,尾部用这个小板刚刚好可以卡住可调也方便,靠近输出的那个电容不装,其他的电容全部补满,尾部可以像我这样

网友:
可以多介绍一点吗?

楼主:
这个是接线图跟教程,PCB板的打板资料没有发到手机上,后面我再发

楼主:
PCB打板的资料直接上佳丽创的下单中心文件拖过去就可以了,到时候焊接以后就OK了

网友:
出个改装教程

网友(2024-04-05):
大神可以出个视频教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数字版本S2的版本特别容易炸H桥,数字版本用的久一点,S2版本基本上都是十几年的电源了 ...

请问这个数字版本啥样的?怎么区别?

网友:
改出来2个数控的,一个正常使用至今。
一个校准过程中烟花,经查,辅助电源烧毁,应该是锡渣短路引起。目前烂尾中

网友B:
我手里有个48BC版的,没有找到改装教程,吃灰N年了。

网友:
有点简单了,指导性不强,但还是要感谢分享。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个48BC版的,没有找到改装教程,吃灰N年了。

BC我会啊,看我主页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正要改个大炮

网友(2025-04-26):
感觉还是中兴2400改可调靠谱的,

网友(2025-06-24):
学习,手里刚好有一台4856AC,不过是S2版本的,

网友:
改装的电源稳定性还是不怎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