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智能电表改功率计问题

楼主(2024-02-03):
改一智能电表,修改自动循环、按键循环、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用电量等等,正常修改了。
问题是接电源和负载后,当前功率、电压均正常显示,火线(L)电流显示为0。又加了一项零线电流,零线电流显示正常。
火线电流为0的原因?(功率正常)。

楼主:
原因找到,已修复!
进一步检查,发现带负载时脉冲灯不闪烁,不计量用电量。
打开检查,发现从火线进线端到跳闸继电器之间类似铜片的两个位置引出的蓝黄两根线在接到主板的两个焊点(可能是火线电流取样的,由于导线铜丝过长使相邻两焊点短路造成故障,断开短路点,电表正常。
该电表拿到手时三个封印完好,没有被打开过。

网友A:
不需要改吧,DLT645直接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改吧,DLT645直接读

DLT645直接读,那是测试电表。改为只显示用电量、功率、电流、电压,这是电表用做功率计。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怎样改的,用的什么型号的智能电表。因为小黄鱼上的二手智能电表比较便宜,但是不知道怎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怎样改的,用的什么型号的智能电表。因为小黄鱼上的二手智能电表比较便宜,但是不知道怎样改 ...

本论坛这类改程序的帖子非常多,在老站可找到。
关键几点:
1、必须是2013年之前的智能电表,判别方法就是表盘右侧有“报警灯”,13年之后的没有了报警灯“,右下方生产日期为2013年或以前,只有这种表才有”编程开关“。品牌无所谓,最好是大厂品牌,最好是国网退下来的,这样才容易试出编程密码,小厂生产的往往找不到密码;
2、网上再买一个”USB转485转换器“,四五块钱;
3、下载”T645-2007国网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软件;
4、智能电表和电脑连接,启动软件,按你的需要重新设定自动循环和按键循环的显示项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怎样改的,用的什么型号的智能电表。因为小黄鱼上的二手智能电表比较便宜,但是不知道怎样改 ...

我弄了两个不同厂家,不同省份国网的表,都改成功了。注意必须要有编程键!!2013年之后的表没有编程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怎样改的,用的什么型号的智能电表。因为小黄鱼上的二手智能电表比较便宜,但是不知道怎样改 ...

下图是软件的界面,我的电脑是WIN7旗舰版。

楼主:
两个不同标准的智能电表,一个有报警灯,是07规约的表,一个没有报警灯,是13规约的表

楼主:
为方便使用,给自用的一个表花四块钱买装了两个万能插座和一个双路16A带灯船形开关。
485信号线换了两根长线,从原来通讯端口的缝隙引出,接上转换器后,装入原安装通讯模块的位置,需要修改参数时打开盖子直接连接电脑。

网友(2024-04-28):
这种表,寿命没到就会被计划性淘汰,是不是可以“二手”卖到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去继续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只改显示电压电流,还用密码吗,怎么才能知道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只改显示电压电流,还用密码吗,怎么才能知道密码

需要输入密码,
才能与电表连接通讯,
抓取表內设置数据,
及修改数据。
密码根据电表型号,
從网上搜索。

网友:
电表的精度比网上某些功率插座的精度应该高一些。

网友:
你这改造的挺好,完美利用了原表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