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适逢南方小年,给大家拆个希捷的1.8寸硬盘助助兴!

楼主(2024-02-03):
1.8寸硬盘,是硬盘从小型化向微型化迈出的第一步。与传统的3.5寸台式机硬盘,以及2.5寸笔记本硬盘相比,1.8寸硬盘体积更小,用途更广,这种硬盘多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中,譬如DV摄像机,MP3等设备,但随着闪存价格的下降,1.8寸硬盘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也正因如此,我才能以极低的价格,把这片硬盘收入囊中。

本次拆解的主角,是一块希捷的1.8寸硬盘,容量30GB,厚度5mm,型号ST730212DE。

硬盘背面,电路板上覆盖有金属屏蔽罩

不知道它在到我手上之前经历了什么,反正伤的挺惨

与更小的1寸微硬盘合影

与拆解工具合影

先拆背面,拧下三颗T3螺丝,取下屏蔽罩

T3螺丝特写

取下的屏蔽罩

屏蔽罩另一面,贴有防止静电的贴纸

硬盘主板一侧

硬盘主板另一侧

硬盘主板PCB由台湾臻鼎制造

旁边有希捷的logo

硬盘接口特写,CE接口,通过排线传输信号

主控芯片,LSI制造

Etrontech制造的I/O芯片

德州仪器制造的缓存

给主轴电机供电的连接器

主板与盘体间还有一层绝缘纸

拆下主板后的盘体,中间圆形部分是主轴电机

主轴电机触点特写

磁头排线连接器特写

翻个面拆盘体,螺丝与背面一样

开盖,硬盘虽小,五脏俱全

这样看真的很精致

盘盖背面的气滤机制

拆下干燥组件

干燥组件特写,用于捕捉杂尘

拆驱动磁头的强磁

强磁碎成三块了,这块硬盘妥妥的三级伤残

好消息,得到三块强磁;坏消息,每块强磁太小了

磁头限位器固定在强磁基座上

拆磁头组件

磁头组件特写

磁头特写,这个硬盘只有一个磁头,所以有一面盘面是没有用到的

好精致,再看一眼

磁头停靠器

拆盘片

盘片特写

与2.5寸的硬盘盘片,以及1寸微硬盘对比一下

再对比一下,让你们看的直观一些

拿在手里才能展现出它的小巧玲珑

拆完盘片后的盘体

主轴电机特写

撬下主轴电机保护板,标准四相无刷电机

撬下转子,依旧是熟悉的FDB轴承,永磁体

撬下定子

转子与定子合个影

转子定子组合后的状态

空空荡荡的盘体

照例上一张全家福,它受的罪够多了,安息吧硬盘,RIP

换个视角,这真装不回去

最后祝大家小年快乐,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
(完)

网友A:
我手上还有两块1英寸的微硬盘舍不得拆!拆一块少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还有两块1英寸的微硬盘舍不得拆!拆一块少一块。

我有三块1寸的微硬盘,也是舍不得拆,两块希捷,一块IB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三块1寸的微硬盘,也是舍不得拆,两块希捷,一块IBM

别人免费送的好几块,扔在阳台某角落。

网友:
钽电容和缓存芯片拆下来或许以后用得上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叫微硬盘的,或者比微硬盘谁大谁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叫微硬盘的,或者比微硬盘谁大谁小些?

这个可以算广义的微硬盘,但狭义的微硬盘一般是1寸或者0.85寸的,要比这个1.8寸的硬盘小,我的图里有1寸硬盘和1.8寸硬盘的对比,兄台可以看一看。

网友C:
现在一张正品32G卡,20块钱左右就可以完爆它

网友:
盘片上一个大指纹

网友:
南方小年是哪天?

网友:
还有更小的

网友:
这个马达看着不错

网友:
不如2.5的,可以随便改移动硬盘。

网友:
手里有个06年买的80G ide接口的西数硬盘,
16年老电脑跑不动了换了新主板和芯片加内存,
带ide和sata接口的主板,20年主板莫名会自动熄火
又升级了主板和芯片,硬盘没舍得扔,加装了ide转sata转接板,继续当下载盘用
后来买的小弟弟500G,1Tb的坏了好几个
80依然很坚挺

网友:
这个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张正品32G卡,20块钱左右就可以完爆它

tlc便宜存储卡装记录仪,高温容易漏录,得换mlc好颗粒。楼主1.8英寸硬盘少见,以前有款苹果播放器,内置机械硬盘容量挺大。

网友:
小巧精致的硬盘

网友:
记得以前MP3中的微硬盘,后来给我改成CF卡了,再也不用轻拿轻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