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为啥洗衣机接水管的头要设计成这样子

楼主(2024-02-04):
大家觉得这个接头好用嘛?
我觉这样卡不紧,而且久了感觉会滴水会松,还有安装时候,调到不滴水挺费事的。
它下面还有黑色厚垫子,口径很小,和水龙头对接,当水龙头全开出水的时候,这东西承受着喷出压力。感觉就像不合身内裤一样,勒得慌。
我家里用了个,用一年就出现水溢滴出情况,直接换个洗衣机那种水龙头,不需要带上这个多余东西,感觉适合多拉。

网友A:
这个叫万能接头,,,当然,你的管子能直接卡水龙头最好。卡不了才用这个。

这个是先把银色环装上去,靠里一点,然后再把下面白色扭上去的。并不用调节。。。扭紧了垫圈自然压紧不漏水

网友:
2楼正解 很多人安装方法都不对

网友:
这 要看你家龙头了,有扣纹直接加嘴子就好啊。。

没有扣纹可以用它。企业配它主要是口径通用,6分4分这一个就行了,超便宜

有扣纹可能是接了发泡器,拆了换。

这样四分扣纹的更省事直接换管子也可以。加嘴子也可以。

麻烦不会玩,还有一种。

直接套嘴子上

网友:
可以适合不同的接口!

网友:
用角阀的话直接上丝头软管就好了

网友:
总感觉这个玩意不牢靠

网友:
把白色的往下拉就可以把上面部分拆下来,然后你就知道怎么装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适应性强吧

网友:
90年代是楼主的这种,后来是直接卡水龙头,现在是4分螺纹,洗衣机龙头都不用了,直接用角阀就行。

网友:
这种是老国标行业标准规范,

网友:
2、4、8楼正解

网友:
换个水龙头就不要这个外能接头了。

网友:
我家买洗衣机送了一个楼主图片上的接头,但没用上,现在还在抽屉里吃灰。

网友:
老国标啊,以前的产物

网友:
这个是万能接口,比较通用,我的接好后用了几年了,也没跑冒滴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万能接头,,,当然,你的管子能直接卡水龙头最好。卡不了才用这个。

这个是先把银色环装上去,靠里 ...

原来是这样吗,有点高级,等于给无丝的龙头嘴加了个丝,看得我想买一个了。

网友:
关键要看你安的什么水龙头了,水龙头用不锈钢的或者铜的铁的都可以,那种嘴子是塑料的,肯定不行……

网友:
金属的是紧固到龙头上的,下面白色的可以拧下来,中间垫圈是拧紧的时候密封用 的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绕过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