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仓换了电池就无法给耳机充电了是啥情况

楼主(2024-02-04):
目前充电仓的情况就是换了电池,插电充电仓充电正常,耳机充电正常。
不插电充电仓没法给耳机充电。耳机放入充电仓也亮灯
测量位置1  4.1V    2和3都是2.8V

网友:
检查一下接线位置

网友:
不會像是手提電腦充電池一樣吧?裡面有斷電自動鎖死充電/放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