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测一个直流电最大输出电流,用啥???

楼主(2024-02-04):
一个12V直流电源供电,在家里有6个不同点位置有输出,想整个东西,测测 电压不下降,做大能输出多大电流,该用啥东西?负载测试仪?还是啥东西,有没有简单点的电路,因为下次再用不知道是啥时候了。。

10几米长,并联 连接。。。。

20欧2A的滑行变阻器,并联一个电压表,串联一个电流表。。。应该可以吧????

网友:
接电炉丝烧水。

线要粗。

网友:
买个热得快,拆发热丝

网友:
测了也没意义
线路长了,线路上损耗到末端电压就掉的厉害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我想到有白炽灯,电烙铁,烤火器,电吹风。另外,我手里有个半导体制冷片(除湿机或者制冷饮水机里有),12V供电的,曾拿来测过单节18650,电流有一安多,接12V电源上有三四安。

网友:
电压降得厉害阿巴

网友:
先升高压再降压。

网友:
建议用POE方案,52伏供电,终端降压12伏,成品有60W的,12伏5A输出绝大部分12伏设备都能供应了!

网友:
合适阻值和功率的电阻

网友:
楼主你倒不如说清楚具体你要做什么东西的应用吧。摄像头集中供电?WIFI热点集中供电?小夜灯集中供电?还是消防应急灯集中供电?
小电流十几米线随便用超五类网线连接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按电源功率算出接多大阻值,多大功率,某宝买相应的大功率电阻,或者找合适的电炉丝自己做大功率电阻。电子负载原理就是可调阻值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直接带载试试就好了

网友:
首先要明确具体用途,还有12V直流电源的额定电流

网友:
不掉压不可能的,电源再大也不行,关键在电线,6个不同位置,每个地方电压都不同,互相之间有影响,波动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源功率算出接多大阻值,多大功率,某宝买相应的大功率电阻,或者找合适的电炉丝自己做大功率电阻。电子 ...

电源功率?电源在哪我都不知道,是整栋楼的安防系统(红外窗栅)的供电系,因为年代久远配件补充不上导致的无法修理 还有 物业弃管。现在这个安防的只剩下电还有点用了。

以前,用电子钥匙启动安防,门磁,红外窗栅,紧急按钮,都可以触发,几分钟后保安就来了。。现在因为物业弃管,新来的根本就不管这些,都形同虚设了。。。。。。

网友:
2块铁片中间隔上绝缘板,浸没盐水里,改变铁片面积和盐水浓度即可改变电流大小。

网友:
试试万能的盐水大法,估计没有比这更简单易行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9828

网友:
感觉2楼的说的简单易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功率?电源在哪我都不知道,是整栋楼的安防系统(红外窗栅)的供电系,因为年代久远配件补充不上导致 ...

公用的东西就别研究了,万一以后出点啥事容易赖到你头上。

网友:
找一个与需要接的电器阻值相当的电阻,接电源把万用表调到电流档串联在电路上,上电就能够测i,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