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为LED拆焊台配套的温控器

楼主(2024-02-04):
上一帖子,分享了“打造一只低成本不超过10元的LED拆焊台”。打造一只低成本不超过10元的LED拆焊台 - 第4页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一些朋友建议加入温控器来控制温度,现在购入了需要材料费,又是用100X68X50的防水盒来做一个独立的温控器,可配套LED拆焊台使用,也可配套其它需要温控的设备。

楼主:
最后来一张同规格的防水盒了三剑客。分别是电池内阻测试仪、LED拆焊台、温控器。

网友:
开孔很漂亮了

网友:
咱们开的孔呢?用什么工具?
没有合适的开孔办法,我都裸着

网友:
温控器几钱一个,我也有个PTC加热板,PTC加热板不是自动恒温(固定稳定)的吗??

网友:
我也在筹备做一个LED拆焊台

网友:
把温控器放在外面好看

网友:
这手工堪称完美

网友:
防水盒用处真多,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需要另外用12V供电吗

网友:
某宝上有恒温的加热片,拿来拆led几乎够用。

网友:
看来用防水盒子diy还不少~

网友:
内阻仪、LED拆焊台、温控器使用了同规格的防水盒,整齐划一,不错。

网友:
LED拆焊台可以使用直接调温器控制吧

网友:
内容不同,外观一样的盒子!

网友:
防水盒系列电子装备!

网友:
不需要调温……选合适温度范围的PTC加热片

网友(2024-10-12):
把温控器和拆焊台看成一个东西了,拆焊台不带温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