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啥叫暴力拆解 这才叫暴力拆解

楼主(2024-02-04):
看侧面能看得出是啥机器么?

这个拍的有点远

另外一台已经拆的差不多了

不好拆了 直接上叉车

拆下来的发动机 这个有合适的客户直接卖了 铭牌都给拆了

这个座椅有点高级啊 下边用没拆开不知道啥构造用手按了按有弹簧的感觉

这个就不咋地了

刹车???

轮胎  轴居然是中空的 还以为是实心的

这几个皮棍子是去除玉米外皮的吧 记得邻居自己焊接过一个 不好用 不同心启动后晃动

粉碎玉米秸秆的吧 直接分三段了

装车用的一开始没注意以为是打夯用的 后来看到装车时用到这个了才知道前边的是电磁铁 这东西用多少伏的电压 线也不是特别粗两根线有大拇指粗细吧

网友:
收割机吗  字数补丁

网友A:
好几年前有拆车厂,东西坏了就去拆车厂玩,去了舍不得走,看看都是好东西

网友:
报废点儿,哈哈哈

网友:
真皮座椅,越野轮胎

网友:
真暴力拆解

网友:
保尔咔嚓铁!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社会发展的必然。

网友:
拆解,拉动鸡的屁

网友:
可惜没看见发动机头是否拉缸。电磁铁吸盘突然断电不安全,建议换永磁吸盘,万一断电能保持吸力。

网友B:
我还以为会看到大铁锤。

网友:
联合收割机
这个东西有点年头了

网友:
啥叫暴力拆解 这才叫暴力拆解啥叫暴力拆解 这才叫暴力拆解

网友:
可以去拆车机来玩

网友:
确实很暴力啊

网友:
这不算暴力,直接拍扁才是暴力!

网友:
看这个比较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有拆车厂,东西坏了就去拆车厂玩,去了舍不得走,看看都是好东西 ...

因为有些东西配件单子里是没有的,还有的有比如日系的单子很全很全,但是贵。

拆车厂里的配件就是比较好的选择,装车件肯定是全的不行,废品自己拆爱护品相好,价格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会看到大铁锤。

摆锤拆房机,有的跟机器玩链球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