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硫酸铜电解?电镀?

楼主(2024-02-04):
有个充电器电极想玩玩镀镍,看到有坛友回复应该先镀铜,然后就想不使用食盐+醋,换个方案,使用硫酸铜做电镀液怎么样,前期电镀铜,镍做阳极,镀铜过程中镍被电解,生成硫酸镍,然后再完成镀镍,结果发现想当然了。

负极:镀件
正极:镍
电解质:硫酸铜

实际反应分为2阶段
1阶段:负极生成铜单质,正极产生大量气泡,应该是氧气,实际反应为CuSO4 + H2O----通电---- Cu + H2SO4
2阶段:硫酸到达一定浓度或者说铜离子少到一定程度后正极镍带才开始被电解,溶液颜色由蓝色慢慢转为蓝绿色

第二次测试,负极没合适的东西了,扔了个散热片

第一次测试,负极电池触点镀铜后发现不对劲,发现镀的铜可以整片剥离,触点使用洗手液清洗后又用酒精清理,不确定是不是本身带镀层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A:
铁镀铜可以不用电,丢进电解液里过段时间铜就能在表面置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镀铜可以不用电,丢进电解液里过段时间铜就能在表面置换出来

是的,置换反应

网友B:
铝镀铜这个技术近十年才出现,不全是因为节约成本问题,本身这就是一个技术难题!

网友C:
一方面是被镀件表面不清洁,另一方面是镀的速度太快,附着力差,这就是氰化物被禁止使用后,镀铬质量普遍下降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镀铜这个技术近十年才出现,不全是因为节约成本问题,本身这就是一个技术难题! ...

铁镀铜,电池触点玩坏了才拿个铝来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方面是被镀件表面不清洁,另一方面是镀的速度太快,附着力差,这就是氰化物被禁止使用后,镀铬质量普遍下 ...

20ma的电流,感觉还是表面清洁的问题

网友:
看不出原因

网友:
还是因为被镀件的外表面处理不净的缘故

网友:
看过有用洁厕液的

网友:
来看高手怎么操作。

网友:
加点洁厕灵,里面有活化剂
镀的时候 我记得要用很小的电流,不要冒泡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