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内网服务器,是否关闭DNS更安全些

楼主(2024-02-04):
问问,纯家庭内网使用的情况下,比如,windows server系统,主要做家庭共享和存储使用。 手动分配了IP之后,当所有软件都调试好了,可以正常使用后。手动分配的DNS什么都不填写的话,这台电脑会无法上网(本来也不需要他的上网功能),这样是否也更安全了? 不太容易被泄露隐私或被黑

网友:
你都不连网。要DNS干嘛?谁给的DNS?自己填上去的?

网友:
分配ip是 DHCP 服务

网友A:
路由器上限制这个IP外联就是了

网友B:
在路由器里面把这个IP地址拉黑
添加到黑名单就好了

服务器防火墙打开,讲内网IP段设为白名单,其他的一律拉黑
有必要的话,安装冰点还原,或者影子系统
只保护c盘即可
每次重启,c盘还原

网友:
DNS只是解析网址的和安全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上限制这个IP外联就是了

这个方法貌似最简单,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路由器里面把这个IP地址拉黑
添加到黑名单就好了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C:
不联网的话,把网关去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联网的话,把网关去掉就行了。

网关去掉的话,是不是可以达到我说的效果?
局域网里面,可以找到。但是外网的人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关去掉的话,是不是可以达到我说的效果?
局域网里面,可以找到。但是外网的人找不到? ...

是的,等于没有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等于没有路由。

好的,看来我的理解貌似没错。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联网的话,把网关去掉就行了。

我平时也是这样处理的!